[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HC32L130F8UA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0-03-31):
单片机上电初始化相关外设,比如UART0、ADC、TIME0,然后再调用__WFI();使单片机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发现单片机的耗电电流2ma左右。如果上电时,不初始化UART0、ADC、TIME0这些外设配置,单片机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后,耗电电流就为70ua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喔?没使用的引脚我都按例程改为输出低电平。怎么功耗降不到手册上说的几微安呢?

网友A:
建议使用Demo中测试DeepSleep的程序进行测试,正常情况下电流应为0.5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Demo中测试DeepSleep的程序进行测试,正常情况下电流应为0.5uA

你好,我用Demo中的例程测试过的,但是也只能调到70ua左右,这个能时外围电路漏电的原因吧。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只要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初始化了Timer定时器、ADC、UART这些外设配置,就会出现功耗增加的现象,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手动关闭对应的时钟,并将复用的引脚配置为普通引脚,发现功耗会降低1ma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Demo中的例程测试过的,但是也只能调到70ua左右,这个能时外围电路漏电的原因吧。现在主要的问 ...

关ADC之前,要先关闭BGR和ADC EN。另外还有70uA的话,应该是没有将悬空的引脚设置为上拉或者下拉输入。建议参考GPIO例子的低功耗样例的设置方法。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我看了下官方的GPIO唤醒Demo例程,发现他是将不用的所有引脚全配置为输出,输出低电平,我也这样试了下,发现功耗还是70ua左右。我再试试将不用的引脚配置为上拉或者下拉输入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接电路,配置为输出低也可以。或者上拉输入。需要注意的是配置整个寄存器,撇除已经使用的引脚以外。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好的,thank you!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之前已经开启过ADC,那么在关闭ADC之前,也需要同时关闭BGR。这样功耗会更低一些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是IO漏电,不用的IO设置成推挽输出,电流400多纳安!

网友D:
这个我客户有遇到过,后面调好了 加qq:409946461 对接技术支持

网友E(2020-09-01):
我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F:
如果使用过别的单片机的话,好像基本上都类似的。低功耗就那么几点注意事项。实在不行的话,就选用同类的L系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