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计算

楼主(2020-03-31):
我看到一个电路,其中有很多不明白之处,请各位大神赐教啊,电容C66的作用,为什么是120pF,输出SPH怎么计算,电阻R4的阻值与什么有关系?

网友A:
c66频率越高,容抗越小,xc=1/(2*pi*f*c)。也就是说频率越高,c66和r4并联的反馈阻抗越小。增益就越小。越高频,增益越小。这就是这个电容的作用。对高频有衰减。
120pf是根据信号的类型和噪音,通过计算和调试共同确定。

网友A:
sph=9.525-1.54*sp1

网友A:
在哪弄的电路,输入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弄的电路,输入啥信号?

电路老师给的,让分析下,我没搞懂,输入信号就是sp1

网友B:
好多情况是为了相位补偿,提高稳定性。

网友C:
不说输出信号的特性(波形、最高频率、幅度),就无法分析,在不同的频率,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D:
您的问题引起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输出信号的特性(波形、最高频率、幅度),就无法分析,在不同的频率,会有不同的结果。 ...

输入的信号是ADC采样的直流信号,输出就是这个信号经过运放处理后送给FPGA的

网友E:
sph=9.525-1.54*sp1, 3dB频率点出现在95K附近,之后以-20db/10倍频衰减(假设运放理想前提)。C66与R4的取值跟你需要的信号频率相关,本案例可计算出你需要的信号频率应该是< 50KHZ,其次C66可让高频成分加快衰减,对运放的寄生电容会有一些相位补偿,增加运放的稳定性。
通过计算有无C66, 反馈因子的变化,应该会有一些更为直观的认知。 我的答案不一定正确,希望对你能有一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h=9.525-1.54*sp1, 3dB频率点出现在95K附近,之后以-20db/10倍频衰减(假设运放理想前提)。C66与R4的取 ...

我这还有一个电路,这个电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R38与C64的作用是什么,R38为什么不接在R37的后面,而是接在了前级,运放的输出AD1H怎么计算,我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与平时遇到的电路区别有点大,求助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还有一个电路,这个电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R38与C64的作用是什么,R38为什么不接在R3 ...

这个电路也不太清楚,主要还是不清楚使用场景和作用,负反馈电路,所以下面应该是同向输入端,你画漏了。试着分析一下: 同相端提供DC2.5V的偏置,这2.5V的偏置,如果没有电阻R38, 将会在运放输出因为C64产生一个非常高的电压值,直接让运放饱和到+VCC,所以运放通过电阻R38,R37,让输出钳制在2.5V.
AC信号,随着频率增加,C64短路,AD1H输出端也会钳制在2.5V(同相端电压),所以由电阻R37和C64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 电阻R38不参与运放的反馈。
抛砖引玉,水平有限,请高手修正。  不过 总之有一点,无论是DC信号,还是AC信号,都会选择一条最低阻抗的路径,这应该是做电路分析应该记住的一条准则。

网友F:
补偿相位

网友F:
《模拟技术应用技巧》日本  稻叶   里面有关于这个的介绍和值得计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也不太清楚,主要还是不清楚使用场景和作用,负反馈电路,所以下面应该是同向输入端,你画漏了。 ...

对,就是同相输入,既然是滤波,电容的输出为什么会接在输出端,如果AD1是直流信号,最简单就是C64接地啊,还有R37和R38是怎样将电位钳制的,这一点我想不来,这个运放其实没有放大效果,其实就是信号的滤波与跟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