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单音源双输出控制

楼主(2020-03-31):
现在有一个功放,输出了立体声音乐,需要通过按键(单片机)去切换不同的扬声器
A:第一个扬声器工作第二个不工作
B:第二个工作第一个不工作
C:不能用继电器

网友A:
用光耦作为控制元件不知可以吗

网友B:
如果要切换功放的输出,由于功率大,继电器是最佳选择;
如果每个声场都有功放,只切换前级音源,用模拟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作为控制元件不知可以吗

不可以   从在 阻抗的元件 会使声音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切换功放的输出,由于功率大,继电器是最佳选择;
如果每个声场都有功放,只切换前级音源,用模拟开 ...

模拟开关 的内阻 会影响 音频 信号  最显著的 就是 声音 提不起来 。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PN三极管将交流信号短路到地线。请找叶春勇。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拟开关 的内阻 会影响 音频 信号  最显著的 就是 声音 提不起来 。试过了 ...

要用音频信号开关,1%失真下通过1Vrms信号没问题,然后在给到功放

网友E:
如果直接切换扬声器,继电器是最好的选择。不能用继电器,那就只能切前端信号源,功放和扬声器不动,那用模拟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