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支持 M-Bus 和 RS-485 协议转换的数据收集器参考设计 TIDM-1005

楼主(2020-03-31):
描述
This reference design implements a smart meter data collector with protocol conversion between Meter Bus (M-Bus) and RS-485 networks. M-BUS and RS-485 networks can be mixed together in some network domains, requiring bridging capability to fully integrate the system. This design becomes an intermediate node that collects M-BUS data packets from individual flow meters and formats them for transmission across a larger RS-485 network to the primary data concentrator.

特性
  • Simple data collector with protocol conversion between M-Bus and RS-485 transceiver for cost-constrained applications
  • Isolated power supply output 24V to provide sufficient power for M-Bus master module to support more than 100 M-Bus slaves, 3.3V to power MSP432, and 5V to power RS-485 signal chain
  • Tested +/-2KV IEC61000-4-4 EFT, +/-8KV IEC61000-4-2 ESD, and CISPR22 Class-B conducted emission
  • The reference design EVM with extra pinouts (for SPI, UART, and GPIO) and the software examples allow ease of evaluation to support other wireless and wired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楼主:
支持M-Bus 和RS-485 协议转换的数据收集器参考设计 (Rev.

网友A(2020-07-08):
modbus协议与RS485是同一种么

网友B:
rs-485和cmbus都是四线制?

网友C:
M-Bus和C-MBus,这两个协议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典型的串行通讯标准是RS232和RS485

网友E:
RS422/485最大通讯距离是1200米

网友F:
RS485芯片中,是A上拉到5V,还是B上拉到5V?

网友G:
为什么Mbus两线无极性而Rs485两线有极性

网友H:
下行有多个通信通道,包括rs485,m-bus,rf等接口

网友I:
谢谢版主的资料了。

网友C: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支持多点数据通信

网友D:
4线制RS-485接口和二线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BUS 和MODBUS 什么关系

网友E:
RS485通讯,用哪个芯片比较好一些?

网友B:
mbus和powerbus是两线制?

网友G:
两根24v电源线上既输电又rs485通讯可以吗?

网友H:
RS485芯片驱动能力与A B电压差关系大吗

网友F:
rs-485接口需要隔离,采用哪些方案好?

网友J(2020-08-23):
这个电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