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DC-DC降压芯片,可以外置MOS和续流二极管的

楼主(2020-03-31):
我现在要做一款输入12-18V,输出12V/10A的降压电路,我用了ti的LM5145做同步降压,但是带载时间一长,它自己未发热就开始各种拉闸、启动,毛病很多。我现在只想用一款普通的外置MOS和二极管的BUCK电路来实现。因为空间的限制,只能用BUCK拓扑,IC成本请不要太高,

是想用一个MOS管来改吗 如:用一个30V 20A 的MOS 来
请加我微信aaa8933308,我这有相关推荐,MCU、MOS管、DC-DC芯片

网友A:
怎么可能?输入12-18V,输出12V/10A的降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输入12-18V,输出12V/10A的降压电路

lm5145我看了TI的官方资料,是可以带载20A的,而且TI用的好像是四层板,群主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咋解决,我也想知道一款性能好的降压芯片

网友A:
BUCK拓扑  输入12-18V,输出12V/10A的降压电路??行?

网友C:
带载时间一长,它自己未发热就开始各种拉闸、启动
估计是11脚引起吧,可能是你选的MOS管不对?

网友D:
请加我微信aaa8933308,我这有相关推荐,MCU、MOS管、DC-DC芯片

网友D:
5A的可以吗

网友E:
要求有点高

网友F:
我们有泰德的DC-DC,可以加微信 13418502381  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