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头戴式耳机USB2.0芯片重磅来袭CM108AH的升级版DP108T问世

楼主(2020-03-31):
众所周知,DP108是可以完全替代CM108AH的,但最近小编在朋友的推荐下拿到一颗DP108T的芯片,是CM108和DP108的升级版,开发难度和成本的节省,大大满足了体量大的用户,真是良心的厂商
     DP108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其价格方面相对CM108优惠很多,并且在设计方面,可提供裸片及封装片两种选择,大大节省了生产费用。性能方面,其DP108的升级版DP108AB/C 是否关掉混音,用户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考量运用
     DP108是一款完全替代CM108的高度集成的单芯片USB音频解决方案芯片。方便的USB即插即用的兼容性,用户可以快速创建易用性,高质量和便携式USB音频产品基于高度集成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所有重要的模拟模块嵌入DP108,包括双DAC和耳机放大器,ADC和麦克风助力器,锁相环,调节器,和USB收发器。许多功能与跳线或外部EEPROM编程。此外,音频调节,可通过特定的容易控制的HID兼容的音量控制引脚。有关增加价值的应用,外部解码器或音频DSP可以通过连接到DP108 I2S的脚作进一步处理。3个GPIO引脚可与客户附加价值的应用软件访问的增值应用。
DP108的产品特性:
•     2声道DAC与耳机放大器
•     同步数字与PC或笔记本电脑音量控制
•     隔离从PC /笔记本电脑系统噪声干扰
•     便携式和即插即用
•     符合USB 2.0全速运行
•     符合USB音频设备类规范v1.0
•     支持USB挂起/恢复模式和远程唤醒与音量控制销
•     晶振输入带有片上PLL和12MHz的嵌入式USB收发器
•     按键控制扬声器模式(播放专用)或耳机模式(播放+录音)
•     为耳机模式,USB音频功能拓扑有2个输入端子,2个输出端子,一混合装置,1选择单位,单位和3功能
•     混合装置启用跳线针/耳机模式下的禁用
•     对于扬声器模式,USB音频功能拓扑结构1输入端子,1个输出端子,1组特征
•     支持一个控制端点,一个同步输出端点,一个在端点同步,及一个端点中断
•     备用零带宽设置发布USB总线的带宽播放此设备处于非活动状态时•     支持AES / EBU音频,IEC60958,S / PDIF输出的立体声PCM格式的数据使用者在S / PDIF输出
•     音量,降低音量,静音引脚,支持和回放的USB HID设备类的主机控制同步
•     记录记录静音静音引脚带LED指示灯状态
•     外部供应商特定的USB的VID PID控制,EEPROM接口,和序列号•     EEPROM写通过供应商的特殊要求,方便生产功能
•     定制的嵌入式的VID,PID控制,产品字符串,生产由客户请求字符串和音量设置
•     3个GPIO引脚具有读/写通过HID接口
•     可设置的电源模式(100mA或500mA总线电源或自治的权力)
•     同步传输使用内部PLL的同步与自适应模式
•     48Khz/ 44.1kHz的播放和录制的两个采样率
•     软静音功能
•     嵌入式高性能16位音频DAC,带有耳机放大器
•     主机端数据主动降噪功能
•     嵌入式16位ADC的输入升压麦克风
•     嵌入式上电复位模块
•     嵌入式5V至3.3V稳压器外接5V单操作
•     WIN XP版/VISTA/ 7,Linux和Mac OS X上没有其他驱动程序(WinCE的/ Win中移动与C - Media的自己的驱动程序支持)
•     48脚LQFP封装软件选项
•     USB音频驱动程序
讲完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升级版本DP108T
DP108T高度集成 USB5.1音频 I/O控制器
概述
一、
DP108T一种高集成度的 USB/YTPE-C音频芯片。 嵌入了所有必要的模拟模块,包括双DAC和音频驱动、麦克风增益器、 PLL、稳压器和USB收发器。此外,音频音量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专门的 HID兼容音量控制引脚来调节。
二、特性
※支持 USB2. 0; TYPE-C;
※符合 USB听觉设备类规范3. 0版本;
※支持 USB暂停/恢复模式和音量控制引脚的远程唤醒功能;
※扬声器模式(只有回放功能)或者耳机模式(回放+录音)有跳线引脚(jumper pin);
※耳机模式下, USB音频功能拓扑结构(USB Audio Function Topology)有2个输入端
子,2个输出端子,1个混音器单元,一个选择单元和3个特性功能单元;
※耳机模式下,通过跳线引脚(jumper pin)开启/关闭混音器单元;
※支持一个控制终端,一个同步输出终端,一个同步输入终端和一个中断终端。
※当设备暂停时,对释放回放带宽(Releasing Playback Bandwidth)和 USB总线交替设
置为零带宽;
※升高、 降低音量和静音回放引脚支持 USB HID设备组, 故主机可以同步控制;※静音指示引脚用 LED指示静音状态;
※可以设置电压输出的跳线引脚(Jumper Pin)  (3.5V或2.5V);
※听筒放大器为嵌入式高性能16位音频 DAC;
※麦克风增益器输入端为16位嵌入式 ADC;
※嵌入式通电复位(Power-On-Reset)模块;
※嵌入式5V-3. 3V稳压器支持单外部5V操作;
※免驱动兼容Win98 SE/ Win ME/ Win2000/ Win XP/ Mac OS9 / OS X;
※24引脚 SSOP封装。
三、引脚定义

做图是旧版的CM108AH和DP108设计的。右图是升级版DP108T设计的。
可以看出DP108T的板子更为简洁,开发也容易。
小编是用同一个板子开发的,板子大小是一样的,但电路不同
忘了把背面拍给大家看,下次补上,CM108Ah设计的板子,电容电阻都在背面,很不美观
升级版DP108T设计的板子,电容电阻都在正面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
1.DP108T没有EEPROM的外接接口,意味着PID和VID无法修改
2.使用C-MEDIA的软件,极有可能无法使用。但只要**C-MEDIA软件就可以了,在初始化中植入PID和VID。
3.DP108T需要将滤波电路做多(滤波电容)
4.DP108T不需要使用晶振(内部集成)
5.同时支持USB2.0和5.1,支持TYPE-C接口
5.降低开发难度和开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