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运放LTC1151在低频段噪声的解释

楼主(2020-03-31):
运放LTC1151CN8运放在低频段0.1Hz到10Hz呈现平坦区噪声,这种情况下能否按照类似高频段的白噪声计算方法处理?
另一个问题:(我见过的运放少,不理解)低频段应该是以1/f噪声为主,那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请前辈们指教!
附件:LTC1151CN8手册

不知道Linear是怎么测试出来的,0.1~10Hz频段也就是1/f噪声,通常都是给一个平均值。

网友A:
他都敢画成这样的噪声谱了,还能怎办呢?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换一个不行吗?非得在它上面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