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检测的传感器

楼主(2020-03-31):
如示意图,两根金属管子通过一个木制的接头串联在一起,接头宽度大约50mm左右,然后在整体包裹40mm厚度的发泡剂的情况下检测这个接头的位置并报警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20-3-30 09:49 上传

这只是示意图,管子直径大约100mm,包裹的发泡剂厚度大约30-40mm厚度的发泡剂(绝缘的),我就是用来检测中间这个接头好取出来的,有偿

网友A:
可以用金属接近传感器。选择合适灵敏度的探头,接头部分如果是非金属,输出状态就会改变。

网友B:
管子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采用气囊压力检测

@tyw :不妨碍打气,只要不是腐蚀性液体
tyw
整体包裹40mm厚度的发泡剂,哈哈,隔泡打气吗

网友C:
整套检测设备预算是多少? 有两种合适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套检测设备预算是多少? 有两种合适的方案

你说多少?我们的预算得看领导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金属接近传感器。选择合适灵敏度的探头,接头部分如果是非金属,输出状态就会改变。 ...

发泡厚度也有50mm的,接近开关不行的检测不到,能检测到的也会受两根管子影响测不出来

网友D:
绕一个线圈,内径可以穿过管子,线圈厚度小于50mm,做一个三点式振荡器,线圈作为L,检测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当线圈刚好位于管子接头处时,振荡频率会发生显著变化。

网友E:
用纯电子手段,恐怕只有LC振荡器法了,楼上已经提到。接近传感器也是这个原理,只是结构有差别,检测线圈必须尽量靠近金属管,但泡沫胶的存在,必须套住,但直接套会很麻烦,故而用钳形结构的线圈会比较好。但这种方法只能大致确定位置,且容易受扰,需要注意工艺处理。

网友E:
非电子方法可以考虑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软X线探测技术(用于BGA焊接检测、多层PCB分析的那种),尤其是X射线检测,得到精确结果轻松,但设备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F:
不管做任何检测,手段无非4种:声,光,电,磁。
“电”的方法,前面已经提到了,用LC振荡器;
“声”的方法,就是超声波;
“光”的方法,就是X光一类的;
"磁"的话,你这个管子不一定会对磁又反应,估计未必能行得通。如果是对磁场有反应的话,用磁体来搞,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G:
英国有台仪器专门检测这个的。钢管厂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一个线圈,内径可以穿过管子,线圈厚度小于50mm,做一个三点式振荡器,线圈作为L,检测振荡器的振荡频率 ...

这个LC震荡我的管子直径加上发泡壁厚大约得150mm的直径,问题就是还有细的,比如管子加发泡壁厚50mm左右,能检测到吗。按照最大的线圈直径得180mm左右

网友H:
我也觉得线圈是最可靠的方案了,小日本都用来测地雷了,你这个肯定可以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LC震荡我的管子直径加上发泡壁厚大约得150mm的直径,问题就是还有细的,比如管子加发泡壁厚50mm左右 ...

直径180mm肯定能检测到,放到300mm应该也没问题,电感量控制在100-200uH较好,用普通软导线绕10几匝就行了,振荡频率控制在20-3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径180mm肯定能检测到,放到300mm应该也没问题,电感量控制在100-200uH较好,用普通软导线绕10几匝就行 ...

可以给画个电路图吗?比如直径150mm的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给画个电路图吗?比如直径150mm的就行

红圈处接电感

网友I:
管内有什么物质,管内的压力?温度?

包裹内是否能装备入其它东西,  外部尺寸空间有什么限制不

最好是画个草图标注清楚尺寸

是这样的装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内有什么物质,管内的压力?温度?

包裹内是否能装备入其它东西,  外部尺寸空间有什么限制不

是这样的,是防腐管道里面不能添加东西,管子内部是空的

楼主:
加我QQ 176647702 有偿求助,这个图变压器参数没有嘛?还有我怎么输出信号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是防腐管道里面不能添加东西,管子内部是空的

管子的温度是多少,保温层温度是多少 ,

管子上可以另外安装配件吗?  比如法兰盘,管卡,不锈钢,铝合金,ABS,尼龙等材质,有忌讳的材质不,

检测精度需要多少, 移动/移位多少要触发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