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OC PRO51烧录时总显示“USB连接超时!”

楼主(2020-04-01):
使用相同的SCLINK,线序以及烧录软件在别人电脑可以正常烧录,在整机的电脑总是无法正常烧录,如果用KEIL就显示“FLASH DOWNLOAD FAILED”.

网友A:
PRO51里能检测到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51里能检测到芯片吗

显示USB通信出错请重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USB通信出错请重试

PRO51版本是最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