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游名:Stm32F0+TMC2209步进驱动参考原理图PCB图教程源码等开...

楼主(2020-04-01):
基于Stm32F0+TMC2209步进驱动参考原理图PCB图教程源码等开源分享
资料下载见附件,电脑登入

Program(IO).rar

TMC2209_Datasheet_V103 英文.pdf

TMC2209数据表 中文.pdf

基于Stm32F0 TMC2209步进驱动参考原理图PCB图教程源码等开源分享.pdf

游名科技产品目录(2020-7-21).pdf

楼主:
一、概述TRINAMIC推出静音步进驱动器芯片TMC2209。支持2A RMS电流(峰值电流2.8A),电压4.75-28V. 并且可同时使用StallGuard4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A641BDB47A964632B45F3C54C0CAF277.gif和StealthChop2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8D052C5A5C1B4FFCBDAB99EA3EF507AE.gif,同时支持静音和无传感力矩检测功能,无需限位开关。

楼主:
二、硬件设计
硬件设计接口上:支持UART或脉冲+方向控制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补充说明:
1、母线电容C3、C4、C5选择:一般是1A对应100uF左右(有条件的尽可能大);
2、电源保护:有条件的最好加防反接、TVS保护、以及保险丝等;
3、MS2、MS1设置细分;
4、芯片17脚VREF输入:电压越高对应的电流越大;
5、MS2、MS1:设置细分;
6、ENN、DIR、STEP:分别对应芯片使能、方向、脉冲;
7、SPREAD斩波模式选择:0=StealthChop(低速效果好),1=SpreadCyle(高速效果好);

楼主:
8、电机接口:如果对EMC要求较高的,最好加些滤波和保护,参考电路如下图:

楼主:
PCB图参考如下(最好是4层板):
补充说明:
芯片底部最好不要走其它线,保证地平面完整及散热;
3D显示效果:

楼主:
三、软件说明
采用方向+脉冲(DIR+STEP)接口
芯片引脚跳线连接:
MS2:  PA9
MS1:  PA8
ENN: PA7
STEP: PA6
DIR:  PA5
SPREAD:悬空未设置,最好通过MCU的IO进行控制;

楼主:
MS2、MS1:00—8细分;01—32细分;10—64细分;11—16细分;

楼主:
程序参考如下:
        SubdivisionSet(64);                                        //细分设置为64
        HAL_GPIO_WritePin(GPIOA,STEP_Pin, GPIO_PIN_SET);        //STEP设置为高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MoveStep(1,12800);                                //正转一圈
                HAL_Delay(2000);                                        //延时2S
                MoveStep(0,12800);                                //反转一圈
                HAL_Delay(1000);                                        //延时1S
  }

楼主:
四、补充说明
1、上电顺序
   电机驱动板(驱动芯片)先上电,底板控制板后上电;
2、电机
   最好用42小电机测试;
3、发热问题
   有条件的最好给芯片加散热片,芯片的15脚VCCIO最好使用外部电源供电,不要芯片的8脚5VOUT输出。

网友A:
最近做了一个TMC4361A控制TMC2660驱动步进电机的闭环方式,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可以放送呀,官方资料在寄存器配置方面的指导看的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做了一个TMC4361A控制TMC2660驱动步进电机的闭环方式,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可以放送呀,官方资料在 ...

有一些,4361我们也准备做开发板;
原厂那边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做了一个TMC4361A控制TMC2660驱动步进电机的闭环方式,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可以放送呀,官方资料在 ...

目前就做过TMC260,262,5130,5160,2209,2225,2160等板子;
4361,4671也马上要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就做过TMC260,262,5130,5160,2209,2225,2160等板子;
4361,4671也马上要做了

我也是刚刚才接触TMC的控制和驱动芯片,自己做的验证板,对它的寄存器和配置不是很清楚,希望到时候和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B:
楼主您好,我最近想买tmc2209模块。我看淘宝上都说可以实现256细分,但是设置ms1和ms2不是只能实现16细分吗?有的写64细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可不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私聊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最近想买tmc2209模块。我看淘宝上都说可以实现256细分,但是设置ms1和ms2不是只能实现16细分吗 ...

通过拨码开关设置,最大好像是32;

256细分,要通过UART设置才可以

网友C(2020-05-06):
板子真的很漂亮

网友D:
电机的功底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真的很漂亮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功底很深

没有,做做开发板可以,复杂的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