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关于LPC2292下载问题

楼主(2020-04-01):
目前在使用LPC2292,开始下载没有问题,我将所有的能作为GPIO的都设置为GPIO了,断电再次下载,提示TDO总是为高电平,这个和上一次的程序相关吧?是由于将JTAG键作为通用IO导致无法下载了吗?按着复位键也不能下载?这个该如何解决呢?还有BOOT0,BOOT1在复位时起作用,那这两个IO在复位为高后能作为通用IO口吗?

网友A:
记得这个系列MCU有ISP功能,如果JTAG锁死,可以ISP下载吧。

楼主:
自己来回答,该芯片使用JTAG下载容易导致锁保护,该情况下使用个ISP降Flash清除后即可再次使用JTAG了。
对于BOOT0和BOOT1,这俩引脚只在复位时的功能为启动引导功能,开机后即可作为其他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