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做的键盘 I2C和51单片机 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0-04-01):
1 这是一个51单片机的按键板 需要把按键值发送给 主机(另一个51单片机)
2 I2C通信
3 这个思路大概是什么样的?(谁是主机 谁是从机 通信大概方式是什么?)

网友A:
带按键板的 是主机 接收方是 从机

网友B:
按键板作主机,没有硬件I2C的话就IO模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按键板的 是主机 接收方是 从机

我这个51有硬件I2C的。但我看一般不都是 按键板做从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板作主机,没有硬件I2C的话就IO模拟呗。

我这个51有硬件I2C的。但我看一般不都是 按键板做从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51有硬件I2C的。但我看一般不都是 按键板做从机吗?

按键作从的话,你就需要主板一直查询按键的状态,如果按键作主的话可以在按键变换时把数据写到从板中。

网友C:
搞啥I2C呢,UART最简单,I2C其实很复杂的,新手搞不定的

UART也没那么简单的说。I2C思路清晰了,还好吧。谢谢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作从的话,你就需要主板一直查询按键的状态,如果按键作主的话可以在按键变换时把数据写到从板中。 ...

是的,谢谢高人。开始不理解,以为跟人一样,冲着另外一个人喊话速度慢,后来发现,间隔50ms,主机去读,都读的到。我擦咧。

网友D:
按键板多接一个IO做中断,通知主机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