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电脑无法识别,百度也没找到有价值得信息

楼主:
用CH340做了一个USB转串口的电路,从而实现单片机与电脑的通信。电路是CH340T手册的电路,驱动也安装完成,可是插上电脑的USB口,却显示 一个黄色的感叹号,无法识别的USB ,跟这台连接的一个USB运行不正常,windows无法识别。百度上说:要么驱动未安装,要么线接错了。这两点我都没有。
并且我在家里的电脑上USB可以被识别,而在公司不能被识别,我开发版上的CH340G能被识别。
这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03):
问题已经找到,输入电源滤波电容,没焊接好。可是计算机能识别到了,单片机却下载不了程序,串口一直提示,正在连接。以前在网上买的CH340串口模块也是这种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输入电源滤波电容,没焊接好。可是计算机能识别到了,单片机却下载不了程序,串口一直提示, ...

电路没焊接好的话CH340的工作状态可能会异常,会产生一些异常的错误。即使能识别到也有可能不稳定。电源脚上的电容要尽量靠近芯片引脚,原理图参考下图,就不会出问题。

你也可以下载这个最新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网友B:
某些USB串口桥片会有兼容性问题,即使硬件没问题也会出现在某些平台上好使,在某些平台上不好使的现象。该现象与PC侧的硬件、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都有关。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