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LDO防反接电路二极管作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中D1有什么作用呢?理论上如果是防反接的话D2一个就足够了吧。

网友A(2020-04-01):
没看懂,二极管画反了吧

楼主(点评):
哦哦 二极管反向了

楼主(点评):
我改了下 但是这种第一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呢。有人说是防雷击的??

网友A:
那个用稳压管,就是防高压的。不过一般放在d2后面。
那个用tvs,可以放在d2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用稳压管,就是防高压的。不过一般放在d2后面。
那个用tvs,可以放在d2前面。 ...

不是TVS和稳压管 我看到别人的实物 两个都是40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TVS和稳压管 我看到别人的实物 两个都是4007

1、这个可以吸收负电压浪涌。如果pmos驱动很多感性负载,这样搞个二极管成本低。
2、这样反接会炸前端保险丝。

网友B:
作用:为了在电源反接的时候,能产生弥漫的烟火

网友C:
我也见过这种设计方法,一致不明白。和楼主疑惑一样,至今未解,期待结果。

网友D:
您的问题得到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E:
最喜欢学习这种知识,Thanks

楼主:
恩 这个很有道理

网友F:
那这个电路就没啥防反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