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20-04-01):
原先的

现在的

为了充分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做了以上修改。
实测,现在的充电电流是原先的2~3倍,甚至更多。
重点说一下,自己用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改成的锂电池电压检测控制开关部分。

应该挺熟悉的吧,电压比较器,1脚的电压高于2脚,3脚输出高电平。1脚的电压低于2脚,3脚输出低电平,
修改方案

这样当电池电压达到4.2v伏,2脚高于1脚的时候继电器动作,切断充电电源。
其实在临界状态继电器会不停的动作,断断续续充电,这样也能保证确实能充满电池。应该也能保证不会太过冲。
修改后,晚上灯的照明时间比以前好很多。

@gy810986741 @sherwin @yyy71cj @海中水 @icecut

另一个参考设计:

@keer_zu :编辑推荐 一般是推荐最近1天的新帖子,我给您的帖子奖励家园币,但是不能加推荐了哦,还请理解么么哒!
@21ic小喇叭 这个也可以编辑推荐的,一个系列的

网友A:
网络问题,刷半天刷不出图片。不过根据描述,可以考虑一下滞环来解决继电器不停动作的问题。

网友B:
我还是觉得恒压充电有点问题. 应该是限制电流. 并且太阳能电池也是个电流源.用5v模块不如用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 用纯摸你实现, 不如用单片机,一个adc解决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觉得恒压充电有点问题. 应该是限制电流. 并且太阳能电池也是个电流源.用5v模块不如用最大功率点跟踪 ...

用mcu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问题,刷半天刷不出图片。不过根据描述,可以考虑一下滞环来解决继电器不停动作的问题。 ...

其实可以用太阳能输出电压来判断,没必要弄个光敏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用太阳能输出电压来判断,没必要弄个光敏对吧

这个只要以模拟信号做的设计就要考虑滞环,我记得之前我在做光伏的时候就加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以模拟信号做的设计就要考虑滞环,我记得之前我在做光伏的时候就加的有。 ...

做过光伏?

网友A:
我最早入行是新能源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