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个焊接问题

楼主(2020-04-01):
有个零件,由于各种原因焊盘是冲上的。请不要跟我说找个焊盘向下的,真的找不到,也订做不起。
下图左边是现在的焊接办法,零件是靠锡固定在电路板上,强度不够。
现在的想法是在电路板上开孔,用小铁片(红色)插下去,压住零件后再焊。
大家看可行吗?不要求自动化。
另外,这种小铁片怎么叫?我得知道名字才能买啊。
谢谢!

楼主没有告诉零件尺寸,如果尺寸小的话,可以考虑将PCB挖空,将零件嵌进去,焊盘和PCB焊盘在一条水平线上,这样焊接就方便多了。
tyw
弄根赤膊铜丝,先焊下面,折弯后焊上面,焊好后剪去

网友A:
焊好打胶,也不行吗?

网友B:
小铁片需镀锡才能焊

网友C:
是因为机械性能不好吗?
还是电气性能有影响?
工件可以折弯吗?

网友D:
能买到的焊片,最小也得2mm,pcb焊盘孔多大?还是找根0.5硬导线剥皮用太平.

网友E:
类似于扇热片那种支架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买到的焊片,最小也得2mm,pcb焊盘孔多大?还是找根0.5硬导线剥皮用太平.

2mm宽的完全可以用的,就是要有90度的折弯,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型号。
焊片的好处是接触面积大,能压住零件,机械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机械性能不好吗?
还是电气性能有影响?
工件可以折弯吗?

是机械性能不好。工件是半柔性的。有时焊锡松了,电气性能也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好打胶,也不行吗?

试过这个办法,但强度还是不够。

会不会是选的胶不对,有些胶很牢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mm宽的完全可以用的,就是要有90度的折弯,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型号。
焊片的好处是接触面积大,能压住零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机械性能不好。工件是半柔性的。有时焊锡松了,电气性能也完了。

那就好办了,把工件折弯
换个方向,插到小铁片那里,代替小铁片
板子上做成通孔
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D:
原设计有缺陷, 另加一个焊点就不容易扳掉了

网友F:
思路1. 做个套子,可以把工件包起来,单露出焊接点,套子自身伸出无电气连接的焊盘,通过焊接到PCB固定。
2. 工件另一头两边PCB做电气连接的焊盘,然后焊接一个压片固定,甚至是2个通孔焊接一根铝丝。
强度还不够,再加上打胶。主要还是你对工件的描述不够,只能猜。

网友G:
工件上不能开孔吗,直接和下部电路板通孔螺丝固定是否更牢固。

网友H:
您的问题得到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一个空心铜铆钉,这种原来好多老的设计单面板里面常见,铜铆钉铆压在电路板上,元件管教插入铜铆钉中焊接,顺便把铜铆钉也焊接在PCB上

网友J:
除了加上红色那样加强工件焊接那头的固定强度,如果没法像12楼说的那样在板子上把工件两头都焊接固定,也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K:
有焊片,但未必能单一解决问题,可以考虑在工件下方贴厚度合适的双面泡沫胶,不过楼主并未说明是什么工件,以及具体的尺寸、材料和焊接接点尺寸等相关信息,只能猜了。

网友L:
没有什么是一根扎线搞不定的,如果有就两根

网友M:
这个或许可以

网友N(2020-05-10):
开孔上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