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库函数spi发送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01):
en_result_t Spi_SendData(en_spi_channel_t enCh,uint8_t u8Data)
{
    uint32_t u32TimeOut;
    ASSERT(IS_VALID_CH(enCh));
    u32TimeOut = 0xffff;
    if(Spi0 == enCh)
    {
        while(--u32TimeOut)
        {
            if(TRUE == M0P_SPI0->STAT_f.TXE)
            {
                break;
            }
        }

        if(u32TimeOut == 0)
        {
            return ErrorTimeout;
        }
                M0P_SPI0->DATA = u8Data;
        u32TimeOut = 0xffff;
        while(--u32TimeOut)
        {
            if(TRUE == M0P_SPI0->STAT_f.RXNE)
            {
                break;
            }
        }
        if(u32TimeOut == 0)
        {
            return ErrorTimeout;
        }
                u8Data = M0P_SPI0->DATA;

    }
    else
    {
        while(--u32TimeOut)
        {
            if(TRUE == M0P_SPI1->STAT_f.TXE)

            {
                break;
            }
        }
        if(u32TimeOut == 0)
        {
            return ErrorTimeout;
        }
        M0P_SPI1->DATA = u8Data;
        u32TimeOut = 0xffff;
        while(--u32TimeOut)
        {
            if(TRUE == M0P_SPI1->STAT_f.RXNE)
            {
                break;
            }
        }
        if(u32TimeOut == 0)
        {
            return ErrorTimeout;
        }
        u8Data = M0P_SPI1->DATA;
    }
    return Ok;
}

这是华大HC32F030的库函数。
请教下:
1. 这里发送一个字节,为什么要判断RXNE?
2. 为什么最后对u8Data赋值?这不是形参吗?

网友A:
没用过你这个芯片,但是我猜测 RXNE 是该芯片的 SPI 寄存器的接收标志,因为SPI在发送一个字节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个字节,如果 RXNE 为TRUE则表明发送成功;
给 u8Data 赋值看起来没有具体作用。

网友B:
1. SPI是同步传输发送成时也是接收完成时,没有专门增加发送完成的标志,所以通过读取RXNE标志以确认发送完成 。
2. 未设置清除RXNE的控制寄存器,通过读取DATA来实现清除RXNE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SPI是同步传输发送成时也是接收完成时,没有专门增加发送完成的标志,所以通过读取RXNE标志以确认发送完 ...

感谢解答。

另外再请教下:
uint8_t Spi_ReceiveData(en_spi_channel_t enCh,boolean_t bMasterOrSlave)
{
    uint8_t temp;
    ASSERT(IS_VALID_CH(enCh));
    if(Spi0 == enCh)
    {
        if(1 == bMasterOrSlave)
        {
          M0P_SPI0->DATA = 0x00;
        }
        while(0 == M0P_SPI0->STAT_f.RXNE){;}
        temp = M0P_SPI0->DATA;
    }
    else
    {
        if(1 == bMasterOrSlave)
        {
            M0P_SPI1->DATA = 0x00;
        }
        while(0 == M0P_SPI1->STAT_f.RXNE){;}
        temp = M0P_SPI1->DATA;
    }
    return temp;
}

接收的函数中bMasterOrSlave==1 应该是表示是主机的意思,为什么主机接收需要进行M0P_SPI0->DATA = 0x00 操作?

另外,在HC32L136的LITE版本库函数中,发送和接收都很简单。
en_result_t Spi_SendData(M0P_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u8Data)
{
    SPIx->DATA = u8Data;

    return Ok;
}

uint8_t Spi_ReceiveData(M0P_SPI_TypeDef* SPIx)
{
    return SPIx->DATA;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另外再请教下:

作为主机时,写一个字节到BUF,触发主机发出SCK.有SCK从机才能返回数据。

网友C:
SPI 通信时,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同时你会收到一个无用字节数据,   当你读一个字节数据的同时会发送一个无用字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