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FileMapping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0-04-01):
HANDLE CreateFileMappingA(
  HANDLE                hFile,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FileMappingAttributes,
  DWORD                 flProtect,
  DWORD                 dwMaximumSizeHigh,     ===>   这里是0
  DWORD                 dwMaximumSizeLow,      ===>   这里是0
  LPCSTR                lpName                              ===>   这里是0
);

跟踪目标程序看到的。
上面2个0是不是表示i分配了4G的映射,最后面的那个0是可以填写空指针的吗?

网友A:
不清楚,要结合具体的应用情况来看的。
单独看一个结构体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B:
上面2个0是指允许的最大大小
如果是是0 就是固定跟 HANDLE          hFile 这个文件一样的大小

最后面的那个0  是用来给他命名的, 0 表示不命名
命名一样用来让其他进程通过这个名字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