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供电问题

楼主(2020-04-01):
我有一个精密的运放op2177 想用线性电源供电9-12V的电压都可 请问有什么LDO推荐吗 是低功耗产品所以Iq要小一点 噪声也需要小    还有如果我用DC-DC后面加滤波电路能满足这种精密运放的供电需求吗

网友A:
对功耗要求严格,找个带en使能的ldo就可以了,可以把运放用电关了。

网友B:
高压低功耗的LDO不怎么通用,如果能改用5V供电,这种LDO就很多了
LDO都有电源纹波抑制比的参数,是跟频率相关的一个参数,频率越高抑制能力越小,所以不如直接用LDO给运放供电好。

网友C:
可以 选一路带EN 的高压放大器给OP2177供电,这个放大器可以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