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检测这个电路通断?

楼主(2020-04-01):
如下草图,变压器线圈并联一个开关,线圈只知道阻值0.5欧姆左右,余下参数不详。
请问如何检测这个开关闭合还是断开?

网友A:
两端瞬间通电一下,然后看有没有反峰。

网友A:
通1A的电流,量两端电压是不是大于0.4V,大于就是开关打开。

实际单路当成一个0.1欧姆的电阻

网友B:
用一个10K以上的交流信号去测量

网友C:
灯亮时开关接通。

网友D:
家用遥控器,取出一节电池,软电线,“划触”手法给变压器“充电”。见有明显“噼里啪啦”(反峰)火花状,开关即为“开路”态。取另一节电池重复实验,确认。

普通万用表低阻档均可判断。

这是什么变压器,这么个怪结构。

网友E:
您的问题得到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楼主:
感谢大家,电路模型有误,不过思路值得借鉴。
再次感谢

网友F:
这个仪器可以检测你的短路问题,精确到微欧,还有芯片保护功能。
因为不是直接测试,而是并了一个电阻,所以要求仪表非常稳定,精度非常高。包括温漂因素,因为加如电流以后,被测电阻可能会有温度变化,所以温漂也有要求。

网友G:
好像错过了很精彩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