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绕组分布电容看猜想式思维!

楼主(2020-04-01):
关于单层电感的分布电容,本人已经发帖说过了,这里重复一下,主要是想说明一个问题:

没有多少理论基础的电工,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如果还不喜欢用实验验证,随时随地会陷入胡思乱想的深渊。

如上图所示,请问如何对该绕组建模?????

楼主:
请注意,如果单单就这个绕组而言,那么对于每一匝绕组,RCL等效是完备的:

然后N-1个这种等效电路串联即可。

这里面,是不需要考虑其它绕组的分布电容的,例如1-3绕组间的电容。

楼主:
如果考虑到屏蔽层,那么模型就复杂了,不但要加几个电容,还要考虑互感:

楼主:
请考虑:对于单层绕组的分布电容,对于实际情形(即上面的第二种情形),为何总电容当绕组数特别多时,几乎于绕组数几乎无关了?

当然了,当绕组数较少时,总电容变化很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