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无法修改I2C寄存器

楼主(2020-04-01):
操作GD32F150芯片的硬件I2C2,已经设置系统时钟了,但操作寄存器时无法写入数据。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BOARD_I2C APB1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I2C2,ENABLE);
    I2C_InitPara I2C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Protocol = I2C_PROTOCOL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BitRate = 1000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_MODE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DeviceAddress = I2C_OWN_ADDRESS7;
    I2C_Init(BOARD_I2C, &I2C_InitStructure);
    I2C_Enable(BOARD_I2C,ENABLE);
}

楼主:
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或者你们有使用I2C2操作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或者你们有使用I2C2操作正常的吗?

你要给出更多的代码,gpio初始化的也要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给出更多的代码,gpio初始化的也要给出。

和GPIO有关系吗?我把I2C2修改成I2C1就可以写入数值。
我的GPIO是直接设置寄存器的,有点难看董。

网友B:
你的150具体型号后缀是什么,有些型号的150只有一个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50具体型号后缀是什么,有些型号的150只有一个I2C

谢谢!找到问题了,用的C6,只有一个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