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linux工程多个c文件都有main()

楼主(2020-04-01):
我是个嵌入式小白,看到别人做的一个arm-linux上层应用开发项目是这样的,有多个功能模块,每个功能模块对应1个.c/.h文件,比如func1.c,func2.c, func3.c......
func1.c,func2.c, func3.c......每个文件都有1个main()函数,
编译后对应多个.out,如func.out, func2.out, func3.out......放进文件系统镜像烧写进板子。
小白有几个疑惑请教大神:
1、每个功能模块c文件,是否可以认为是1个进程?
2、这里的各个进程,各个.c里面都没有用到fork()??
3、这些进程在arm上电启动后,是如何启动运行的?是在启动脚本里去设置吗?

网友A:
的确是小白。
各个功能模块是不是进程还是属于进程实现的一部分,要去看谁在调用这些模块。
先去查系统的入口函数做了些什么

至于第3个问题,对于linux而言,一般可以在启动脚本中发现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