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358 电子负载

楼主:
大家好,这是一个锂电池充电负载,用来测试线路板充电电流的。线路板上有4056锂电池充电管理IC,5脚设置为3.7V,IN为输入。测试时发现充电电流很小,把Q1换成三极管B772就可以正常测试,电流在范围。为什么用MOS管不可以正常充电。

楼主(2020-04-02):
没人说下嘛

楼主:
没人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gs与Id成正比例。3欧姆如果沒接,就依靠三极管的E丶B在导通。

你是说Vgs不够大,导致PMOS管没有完全打开的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Vgs不够大,导致PMOS管没有完全打开的原因导致的?

时行时不行,把Q1换成三级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相关设置,是有这可能,431设定C3端电压Vc3,代表VIN=Vc3,倘若Vc3低到1v则大多数PMOS是无法导通 ...

你好,还是有点看不太明白你说的话。比如我模拟电池3.7V时,5脚设定3.7V,IN未输入时,6脚接地,7脚输出高点位,Q1不导通,当我IN接到充电器时,6脚比5脚高,7脚翻转,Q1达到开启电压导通,3欧吸收电流。现在我量到6脚是比5脚高0.1V左右的,但就是电流很小。其在想不通了,6脚对地也加过电容,也不行。7脚对地也加过电阻,也不行。反正5、6、7脚都加电容试过,就是不行,

网友C(点评):
7脚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是电子负载,內容却是充电器。
R5和电瓶互调换位置即可,R5或许要改比3欧姆大,依你所需电流而定,充 ...

是电子负载阿,充电器充电池,这个不就是模拟电池吗

网友D:
根据4435的Vgs曲线,大约2.5V开始导通,按理说,3.7V的电压接入,已经到达开通电压,也就是358的7脚电压在1V以下就应该能正常导通。LM358的手册是说能输出1V以下电压的。所以你应该测量接入充电器时,7脚电压多少。MOS各脚电压多少,才能方便下一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4435的Vgs曲线,大约2.5V开始导通,按理说,3.7V的电压接入,已经到达开通电压,也就是358的7脚电压在1 ...

你好,记得7脚是1.几V吧,4435肯定是达到开启电压的了,反正就是有锂电池充电管理IC(4056)对这个负载无用。电流极小,经过不断试,发现在4435的S,D极并个470uF电容时,竟然电流正常了,Q1用三级管时不用并电容也可以的,所以就在这里弄蒙了。

楼主:
就是这样并时,电流就正常

网友D:
有点不科学,上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振荡了

楼主:
没人说下了吗

楼主:
充电器不接负载时的输出波形

楼主:
接负载时的波形,充电电流很小

网友C:
那么大个波形在那;
就是产生振荡了,加个电容变稳定了。

楼主:
那Q1用三级管时又正常的?

楼主:
没人说了吗

网友E:
PMOS需要一定的VGS电压,需要选择VGS比较小的PMOS。PNP只要0.7V电压即可。
另外这个电路容易振荡,可能需要加补偿电路。PMOS结电容大,比PNP更容易振荡。
你首先要给出自己的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的测量数据,对你自己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