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的RTC没有单独的电池引脚,内部接至VDD,请问断电了时间如何保存?

楼主(2020-04-01):
同上

网友A(点评):
电池电源接个mos管,通过外部主电源控制,主电源有电时mos管截止,没电时候导通

楼主:
没有独立的RTC电源V(bat)管脚,太不方便了吧!

网友B:
使用时间 我一般使用RT8025这种 带内部晶振的芯片,否则 调校太麻烦,上电的瞬间 将时间读入单片机,而且 让RT8025输出32.765给单片机,然后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RTC功能

网友:
那你可以单独弄的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