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太阳能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除了充电,能不能实现太阳能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切换?
可不可以直接把负载接到BAT和地之间供电?
当太阳能输出电压小于某个值的时候,电池开始供电。

请教各位大佬。@chunyang
@gaoyang9992006
@icecut

所用芯片资料:

楼主(2020-04-02):
或者这个:

芯片介绍:

网友A:
可以这么使用吧,不过这就不叫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使用吧,不过这就不叫切换了。

应该叫什么?还请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A(点评):
这样使用,就没有切换呀;跟手机的工作方式一样的。

网友A(点评):
等于是只要有太阳就给电池充电(除了充满时),电池可能大部分时间处于充满状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太阳的话会怎么样?电池会不会正常给负载供电? 是不是有额外的能耗消耗在芯片上?

网友A(点评):
充电芯片的反向电流消耗很小,一般是uA级

网友B:
HM4207   CN3052A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HM4207   CN3052A个多少钱

看阿里巴巴上好像几块钱吧

网友C:
您的问题得到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D:
不可以这么用,充电芯片的输出是电流型,而负载往往是变化的,这会导致电压波动,充电芯片可能还会放大这种波动,甚至因保护电路的动作导致输出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这么用,充电芯片的输出是电流型,而负载往往是变化的,这会导致电压波动,充电芯片可能还会放大这种 ...

多谢春哥,顿时开悟

网友B:
太阳能温度控制器MAX31855K 你这个案子上用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温度控制器MAX31855K 你这个案子上用得到吗

MAX31855为热电偶至数字输出转换器,内置14位模/数转换器(ADC)。器件带有冷端补偿检测和修正、数字控制器、SPI兼容接口,以及相关的控制逻辑,在温度控制器、过程控制或监测系统中设计用于配合外部微控制器(μC)工作。提供多个版本的器件,每个版本针对特定的热电偶类型(K、J、N、T或E型)进行优化和调整。热电偶类型以器件型号后缀表示(例如MAX31855K)。

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