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边电流采样放大电路是共基运放吗?

楼主(2020-04-02):
从一个datasheet学到一个高边采样电路,不过要用对管。
电路图如下:

楼主:
查了一下,
pnp对管

npn对管

楼主:
耐压都是40V,比集成电路方案耐压高

@lfc315 :没事的,解决了短路问题,变成限流。一个us问题,变成ms问题,这个时候,解决方法很多,10ms单片机adc就能处理过来了。难解决的是,电动机负载,启动60A,正常10A,还得是贴片封装,解决短路问题很难受。容错率很低。
@叶春勇 :这样关断滞后,要求MOS管封装大、功率大
@lfc315 :我走的是类似集成电路的技术路线,短路即恒流,恒流功耗大,然后ntc测量mos管温度,温度超了再关mos,这样是自动恢复的。
研究下怎么保证电流阀值的稳定,保护自锁功能,常用元件保证低成本

网友A:
感觉会受温度影响,不太要求精准度的地方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耐压都是40V,比集成电路方案耐压高

40V,不算高啊,集成方案一般都超过40V嘛。
关键是参数的稳定性怎么保证,特别是采样输出倍数稳定性和管子稳定性是什么关系?
再泼个冷水,2个sot23-6  PCB面积也没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V,不算高啊,集成方案一般都超过40V嘛。
关键是参数的稳定性怎么保证,特别是采样输出倍数稳定性和管子 ...

我用普通三极管试过,也行的。s8550加s8050.用来做短路保护,去控制主pmos管。
输出倍数,由R2/R1比值决定。用对管,生产一致性有保障。
至于优势,高边采样学了很多电路,作为技术储备。我搞工控喜欢高边输出控制继电器。

楼主:
补电流与输出电压的关系。

xch
被忽略了很多变量。这个电路大环路正反馈,局部负反馈。
跟电源电压没关系,是我搞错了
仿真了一下,U0还跟输入电源电压有关系,也就是要求输入电压是精确稳压的?

网友C:
@xukun977 @king5555 @higuain_king 差分电流处理是有由问题的,共模电流(工作点电流)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电流与输出电压的关系。

T1,T3的电流怎么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T3的电流怎么回流?

T1,T3电流近似相等。
T2 T4 与T1,T3 电流近似相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T1,T3电流近似相等。
T2 T4 与T1,T3 电流近似相等。

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电流与输出电压的关系。

式子没错,可以这样简化,但是实质上,有HFE相关性,而HFE的变化.....
最好,从Vbe--HFE列出真实的关系式,再从结果,来看看这2个东东,在非匹配条件下,引入的误差问题,如果在合适的范围,则线路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式子没错,可以这样简化,但是实质上,有HFE相关性,而HFE的变化.....
最好,从Vbe--HFE列出真实的关系式 ...

差分电压跟输出电压是没有错的,问题,T1T3的差分电流怎么流,方向问题。比如,T2的基极电流增量往外流,T1基极电流往里进。才对。T1的IC应往上,可下面的镜如电流级限制了电流方向往下流。无法平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T1,T3电流近似相等。
T2 T4 与T1,T3 电流近似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式子没错,可以这样简化,但是实质上,有HFE相关性,而HFE的变化.....
最好,从Vbe--HFE列出真实的关系式 ...

这个是zds1009电流采样芯片的电路。集成电路一致性好一些,分立元器件应该要校准。

楼主:
放大比率应该是1.3k/100=13倍。应该差不多。

网友D:
您的问题得到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楼主:
这个是大信号模型

是我想错了,T1吸入共模电流,T3吸收了T2的基极电流。导致T1的基极电流反向,不同于差分级放大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电压跟输出电压是没有错的,问题,T1T3的差分电流怎么流,方向问题。比如,T2的基极电流增量往外流, ...

这个是我尝试画的小信号模型,对不对,你看看。

网友E:
蠢死了,不就一个镜像电流源嘛,把高侧电压转换到低侧

网友F: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叫高边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叫高边采样?

电流采样电阻可以放在负载的上方接近电源正极,这种叫高边电流采样。如果开关在负载上方,叫高边开关。来自英文datasheet highside,与此对应,也有低边电流采样,低边开关。高边电流采样和低边电流采样的区别,高边电流采样为高共模信号,接近电源电压,很多运放还搞不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