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

楼主(2020-04-02):
有没有兄弟知道,AD17版本如何设置安装孔和敷铜之间的距离。

网友A:
这个取决于安装孔的情况

不过都是在规则里设置,如果你的安装孔有网表,那就是安装孔的网表和敷铜的网表之间的距离;

如果安装孔没有网表,属于pcb的边界属于同一层,那就是设置敷铜到板边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