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10多年的示波器,冷启动不灵(天气冷)电解电容老化...

楼主(2020-04-02):
数字式示波器Tektronix TDS1002,天气冻,开机老闪进入不了状态,
拆开观看板电容都没有明显鼓包,
把示波器电源板(锁定在电源板位置)放烤箱烤10分钟,拿出来马上接上电,就能一直工作,但断电后又不行。求招,谢谢!!

网友A:
要看具体现象吧;
给你的招是:免费给我,然后你买新的

楼主:
应该不是,烤了多次都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现象吧;
给你的招是:免费给我,然后你买新的

已经买新了旧的准备用来来做古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买新了旧的准备用来来做古董

可以用热风枪单独吹热一个个元件,看吹到哪个可以开机。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热风枪单独吹热一个个元件,看吹到哪个可以开机。

对哦,怎么我没有想到,谢谢

网友B:
这种电源启动的供电电容,老化不行了。

网友C:
很可能坏了一个电阻。不是电容。AC/DC的高压启动电阻。

网友D:
测量电解电容好坏的esr表,可以在线测量

网友E:
才10年就不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