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rintf函数就出现硬件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2):
测试FatFS文件系统的时候,到了调用sprintf的时候,就直接跳到了HardFault_Handler看网上也有好多遇到此类问题的,但内有找到答案
这个应该如何处理?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static FRESULT scan_files(char* path)
{
        FRESULT res;
        FILINFO fno;
        DIR dir;
        uint16_t i;
        char *fn;

        res = f_opendir(&dir,path);
        if(res==FR_OK){
                i=strlen(path);
                for(;;)
                {
                        res = f_readdir(&dir , &fno);        //读文件的下一个内容
                        if(res!=FR_OK || fno.fname[0]==0) break;
                        fn=fno.fname;
                        //如果是当前目录则跳过
                        if(*fn=='.') continue;
                        if(fno.fattrib & AM_DIR)
                        {
                                //目录,递归调用
                                sprintf(&path,"/%s",fn);                //合成完整目录名
                                printf("[D]%s\n",path);
                                res=scan_files(nn);
                                path=0;
                                if(res!=FR_OK)break;
                        }else{
                                //输出文件信息
                                printf("\t%s/%s\n",path,fn);
                        }
                }
        }
        return 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