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MSP430FR4133的内部时钟

楼主(2020-04-02):
TI微控制器MSP430FR4133片上有内部振荡器。。。在没有外接晶振的情况下,怎样配制启用内部振荡电路做系统时钟?且能配制成1MHz的时钟吗?恳请诸位高手赐教。。。。万分感激,万分火急!!!!

楼主:
如有相关MSP430FR4133启用内部振荡电路做系统时钟例程,恳请发一些。。。致谢

楼主:
我的QQ:3484874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有相关MSP430FR4133启用内部振荡电路做系统时钟例程,恳请发一些。。。致谢 ...

使用CCS开发工具吗   安装了应该自带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CS开发工具吗   安装了应该自带例程

我是用CCS7.1开发工具的。。。。但CCS没自带什么例程呀???????
恳请zhangmangui具体指点?致谢

我的QQ:348487446
邮箱:nbygyh@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CS开发工具吗   安装了应该自带例程

zhangmangui你好…………在吗?
如果,手上有相关MSP430FR4133启用内部振荡电路做系统时钟例程,恳请能提供一些好吗?致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zhangmangui你好…………在吗?
如果,手上有相关MSP430FR4133启用内部振荡电路做系统时钟例程,恳请能提 ...

下载看看
http://www.ti.com/tool/MSP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zhangmangui你好…………在吗?
如果,手上有相关MSP430FR4133启用内部振荡电路做系统时钟例程,恳请能提 ...

下载
http://www.ti.com.cn/tool/cn/MSP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
http://www.ti.com.cn/tool/cn/MSPWAR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