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TIM1_CH2N(PB14) 是否能单独输出PWM?

楼主(2020-04-02):
STM32F103   TIM1_CH2N(PB14)  是否能单独输出PWM?  而(PA9)TIM1_CH2 当普通IO使用?    配置了一些一直么成功! 哪位朋友能给个配置代码参考下?

楼主:
有这么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么用过的朋友吗?

可以这样配置的。

你拿STM32CUBEMX配置后很快出结果。

网友B(2020-05-06):
单独输出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C:
你看一下IO的基本结构图。
把PA9配置成普通引脚,把PB14配置成复用引脚就行了,没什么特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