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20-04-02):
为什么自己创建的c文件一编译就错误呢?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一般的编译器 都有 例程库,到里面找 几个,编译一下,然后把不是注释的部分,一个个加到你的 代码 里面去,就知道哪里 错、漏 了(好消息是 通常是 漏了)

网友B:
把问题发出来,截图。

网友C:
什么错误呢?百度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D:
估计是新增加的C文件没加入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