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4使用CDC固件,CDC串口下载另一个CH554失败?

楼主(2020-04-02):
正好有两块CH554,其中一块下载了 CH554模拟CDC类,能在电脑上成功安装并测试自发自收正常,之后用这个CDC类的CH554,串口方式下载另一个CH554,不成功

直接用CH340E是可以串口下载的,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呢?

用的是这个里面的CDC类固件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566-1-1.html

16、CH554模拟CDC类,PC免驱,可以实现快速批量上下传。

网友A:
方便画下你现在的接线示意图不,你自己另外更改了哪些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画下你现在的接线示意图不,你自己另外更改了哪些程序?

16、CH554模拟CDC类,PC免驱,可以实现快速批量上下传。

直接把这个固件通过USB方式下载到CH554中(板1),能在电脑上看到虚拟串口  USB串行设备(COM28),能正常串口助手自发自收的

之后用  WCHISPTool  工具,用(板1)虚拟出来的串口下载另一块CH554(板2),就不成功。

直接用其他USB转串芯片可以(如CP2102,CH340E)可以成功下载 ( 板2

想了解下,是否  CH554CDC201808.zip  这个代码和常规的USB转串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CH554模拟CDC类,PC免驱,可以实现快速批量上下传。
        CH554CDC201808.zip (145.47 KB, 下载次 ...

模拟的CDC可以当作普通的串口使用,我这边测试了也是可以正常下载的。

网友B(2020-08-19):
请问在例程中还修改了什么可以自收自发,目前我的模拟串口能在PC端识别到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偶尔下载能用,但是测试多次,发现大部分情况下连接不上。不纠结了,我后来直接用CP2104处理下载的

网友D:
很棒,很赞,我认为这种比较好一些。能够很好的调试。希望国产的单片机越来越强大。

网友E:
求助,谁有原厂的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需要联系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求助,谁有原厂的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需要联系一下。

销售热线:025-52638388
技术热线:025-89692393

用CH340E是可以串口下载的,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