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下面两个元器件是什么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4-02):
就2个三极管

网友B:
我重新给你画一个,我看明白了
我正好在画板,笔记本触摸板拉线不好弄

开始二极管反了,一看不对劲

网友B:
丝印被去了,件型号对不对我不知道,

网友A(点评):
R4应该是0.5A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恩,确实很像USB口常用的保险,D1大概率是4007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金科的1812的 0.5a的自恢复保险,我搜到了

网友C(点评):
白天负载不工作,仅给电池充电,晚上工作。R2的阻值有点小,Q2应是个埸管。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Q2这里不能用mos管,只能用三极管,F1(R4)保险去掉,Q2接e级电阻恒流更佳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电池电压不够吗,打不开NMOS?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这里需要恒流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这里灯带撑死正常也就工作在300MA左右,锂电不恒流,使用时长和亮度怎么保证?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B: 用mos这里只有满载工作,或者加一大堆件PWM驱动,有三极管好??????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S极串一个适当的电阻,也可以恒流,让其进入包和区

网友D:
很像两个三极管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符合三极管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被去了,件型号对不对我不知道,

多谢高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被去了,件型号对不对我不知道,

这个也是三极管?是不是功率大一点,多出来一个脚是干嘛的?

网友C(点评):
应是个埸管

楼主:
那个四个引出的我开始以为是个LDO呢

就像1117

@hw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被去了,件型号对不对我不知道,

这个很类似:

这个应该是两个三极管,再加一个ldo,上面那个是不是一个三极管和一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被去了,件型号对不对我不知道,

@lfc315

上面应该和这个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三极管?是不是功率大一点,多出来一个脚是干嘛的?

sot-89封装,一般中间或右脚与上脚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t-89封装,一般中间或右脚与上脚相通.

但是,T叔,上面两个三极管的电路我看说不通,不知道如果电路像上面那样是为什么呢?

网友G(点评):
4楼电路中,S+有输出,则Q1导通,Q2截止,RL不工作。S+的输出低到一定程度,Q1截止,因B+提供的偏置,Q2导通,RL工作。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是的,我懂了,但是我考虑改成我的需求:有太阳能的时候太阳能给电池充电,且给负载供电。 就像手机,如果用mcu加检测,着或许容易实现,但是成本低。成本低的我还没有好办法实现我的需求。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有朋友说:负载直接接在充电电池两端,电压还能咋波动?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系统内没有MCU时,就你的这个应用,确实不必额外加。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充电电池的电压会随着电量变化,充电时甚至端电压还会更高些,负载是否准许需要考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多谢春哥,我好好领会一下

网友A:
4楼把电路画出来了,还看不明白吗?

网友H:
二极管好像放反了

网友B:
MAT1W丝印是不是重新打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1W丝印是不是重新打上去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有图片

网友I:
这个是一个恒流输出电路,有两个三极管构成,利用相对稳定的Vbe作为基准,这样可以方便理解,白天q1导通,晚上q2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一个恒流输出电路,有两个三极管构成,利用相对稳定的Vbe作为基准,这样可以方便理解,白天q1导通, ...

嗯,这个我知道的。但是我的需求和这个电路不通,我希望就像手机那样:充电的时候锂电池不放电,电源直接给系统供电,这样可延长电池寿命。用mcu控制应该比较容易实现,但是成本不好做到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