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招!手机秒变万能遥控器(附详细教程)

楼主:
要想让手机支持红外功能其实很简单,只需自己动手DIY一个红外装置就可以了。

声明:千万别拿着这个去商场干坏事啊!

其实关于DIY红外装置,早在几年前就被玩烂大街的东西,网上的教程是一搜一大把,但却都不怎么详细,而我的教程还算比较详细吧!

一、准备材料

1、智能手机一部

2、3.5耳机音频端子(可以拆一个不要的旧耳机)

3、一个红外二极管(可以从旧遥控器上拆一个)

4、一个电烙铁

5、下载遥控精灵

二、制作教程

首先,把3.5mm耳机接口的外皮剥掉,清理焊点。

然后,用电烙铁将红外线二级管接到刚才剥了皮的耳机头的左右声道,地线不接。

个人测试,只要你把二极管两根线接在左右声道上就OK了,不分左右声道,也别接在地线上。

下面这张图是已经焊好的:

怎么样?一次就成功啦!

为了美观,可以用胶带固定一下,或者用热熔胶也行。

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系统会提示你没找到红外设备,现在把刚刚DIY好的遥控装置插在手机上,遥控精灵就能自动识别出来。但这个时候还不能遥控,还需要设置一下软件。

先将灵敏度调到最高,zaza调到100%。然后,点击添加遥控器界面,选择你想要遥控的电视或空调,点击左上角的开关按钮。

如果电视或空调没有反应,那就点击右下角的下一个按钮,然后再点开关按钮,直到电视或空调有反应了为止。

**来源:http://bbs.vivo.com.cn/thread-2252423-1-1.html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帖,谢谢!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网友A(点评):
这么神奇吗?

网友B(2021-05-26):
万能红外编解码芯片可以选YiRTX05E,SOP8封装,自学习所有红外遥控,串口控制,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