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及几种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20-04-02):
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及几种常见故障分析

1、引言
  随着变频器在工业生产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了解变频器的结构,主要器件的电气特性和一些常用参数的作用及其常见故障对于实际工作越来越重要。

2、变频器控制电路
  给异步电动机供电(电压、频率可调)的主电路提供控制信号的网络,称为控制回路,控制电路由频率,电压的运算电路,主电路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电动机的速度检测电路,将运算电路的控制信号进行放大的驱动电路,以及逆变器和电动机的保护电路等组成。无速度检测电路为开环控;在控制电路增加了速度检测电路,即增加速度指令,可以对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进行更精确的闭环控制。
  (1)运算电路将外部的速度,转矩等指令同检测电路的电流,电压信号进行比较运算,决定逆变器的输出电压、频率。
  (2)电压、电流检测电路为与主回路电位隔离检测电压,电流等。

  (3)驱动电路为驱动主电路器件的电路,它与控制电路隔离,控制主电路器件的导通与关断。

  (4)I/O电路使变频更好地人机交互,其具有多信号(比如运行多段速度运行等)的输入,还有各种内部参数(比如电流,频率,保护动作驱动等)的输入。

  (5)速度检测电路将装在异步电动机轴上的速度检测器(TG、PLG等)的信号设为速度信号,送入运算回路,根据指令和运算可使电动机按指令速度运转。
  (6)保护电路检测主电路的电压、电流等。当发生过载或过电压等异常时,为了防止逆变器和异步电动机损坏,使逆变器停止工作或抑制电压,电流值。

  逆变器控制电路中的保护电路,可分为逆变器保护和异步电动机保护两种,保护功能如下:

  (1)逆变器保护
  ①瞬时过电流保护,用于逆变电流负载侧短路等,流过逆变电器回件的电流达到异常值(超过容许值)时,瞬时停止逆变器运转,切断电流,变流器的输出电流达到异常值,也得同样停止逆变器运转。
  ②过载保护,逆变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且持续流通超过规定时间,为防止逆变器器件、电线等损坏,要停止运转,恰当的保护需要反时限特性,采用热继电器或电子热保护,过载是由于负载的GD2(惯性)过大或因负载过大使电动机堵转而产生。

  ③再生过电压保护,应用逆变器使电动机快速减速时,由于再生功率使直流电路电压升高,有时超过容许值,可以采取停止逆变器运转或停止快速的方法,防止过电压。

  ④瞬时停电保护,对于毫秒级内的瞬时断电,控制电路工作正常。但瞬时停电如果达数10ms以上时,通常不仅控制电路误动作,主电路也不供电,所以检测出后使逆变器停止运转。
  ⑤接地过电流保护,逆变器负载接地时,为了保护逆变器,要有接地过电流保护功能。但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需要装设漏电保护断路器。

  ⑥冷却风机异常,有冷却风机的装置,当风机异常时装置内温度将上升,因此采用风机热继电器或器件散热片温度传感器,检测出异常后停止逆变电器工作。

  (2)异步电动机的保护
  ①过载保护,过载检测装置与逆变器保护共用,但考虑低速运转的过热时,在异步电动机内埋入温度检出器,或者利用装在逆变器内的电子热保护来检出过热。动作过频时,应考虑减轻电动机负荷,增加电动机及逆变器的容量等。

  ②超速保护,逆变器的输出频率或者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超过规定值时,停止逆变器运转。
  (3)其他保护
  ①防止失速过电流,加速时,如果异步电动机跟踪迟缓,则过电流保护电路动作,运转就不能继续进行(失速)。所以,在负载电流减小之前要进行控制,抑制频率上升或使频率下降。对于恒速运转中的过电流,有时也进行同样的控制。
  ②防止失速再生过电压,减速时产生的再生能量使主电路直流电压上升,为防止再生过电压电路保护动作,在直流电压下降之前要进行控制,抑制频率下降,防止不能运转(失速)。

3、变频器控制回路的抗干扰措施
  由于主回路的非线性(进行开关动作),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干扰源,而其周边控制回路却是小能量,弱信号回路,极易遭受其他装置产生的干扰,造成变频器自身和周边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变频器在安装使用时,必须对控制回路采取抗干扰措施。

  (1)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回路
  一般而言,同外部进行信号交流的基本回笼路有模拟与数字两种:

  ①4~20MA电流信号回路(模拟);1~5V/0~5V电压信号回路(模拟)。
  ②开关信号回路,变频器的开停指令,正反转指令等(数字)。

  外部控制,指令信号通过上述基本回路导入变频器,同时干扰源也在其回路上产生干扰电势,以控制电缆为媒介侵入变频器。
 (2)干扰的基本类型及抗干扰措施
  ①静电耦合干扰,指控制电缆与周围电气回路的静电容耦合在电缆中产生的电势。当加大与干扰源电缆的距离,达到导体直径40倍以上时,干扰程度就会不太明显,也可在两电缆间设置屏敝导体,再将屏蔽导体接地。

  ②静电感应干扰,指周围电气回路产生的磁通变化在电缆中感应出的电势。其强度取决于干扰源电缆产生的磁通大小、控制电缆形成的闭环面积和干扰源电缆与控制电缆间的相对角度。可将控制电缆与主回路电缆或其他动力电缆分离铺设。分离距离通常应在30cm以上(最少不低于10cm)。分离困难时,将控制电缆穿过铁管铺设,也可将控制导体绞合,绞合间距越小,铺设的路线越短,抗干扰效果越好。
  ③电波干扰,指控制电缆成为天线,由外来电波在电缆中产生电势。抗干扰措施同①②,必要时将变频器放入铁箱内进行电波屏蔽,屏蔽用的铁箱务必接地。
  ④接触不良干扰,指变频器控制电缆的电接点及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电阻发生变化在电缆中产生的干扰,对此,采用并联触点或提高电器件等级来解决。对于电缆连接点应定期做拧紧加固处理。
  ⑤接地干扰,指机体接地或信号接地,对于弱电压,电流回路,任何不合理的接地均可诱发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比如设置两个以上接地点,接地处会产生电位差,产生干扰。可将速度给定的控制电缆取一点接地,接地线不作为信号的通路使用,电缆的接地在变频器侧进行,使用专设的接地端子,不与其他接地端子共用。
  (3)其他注意事项
  ①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应尽量远离大容量变压器和电动机。其控制电缆线路也应避开这些漏磁通大的设备。
  ②弱电压电流控制电缆不要接近易产生电弧的电器件。
  ③控制电缆建议采用1.25mm2或2mm2屏蔽绞合绝缘电缆。
  ④屏蔽电缆的屏蔽要连接到电缆导体同样长。电缆在端子箱中连接时,屏蔽端子要互相连接。

4、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
  (1)变频器充电起动电路故障,通用变频器一般为用压型变频器,采用交—直—交工作方式。当变频器刚上电时,由于直流侧的平波电容容量非常大,充电电流很大,通常采用一个起动电阻来限制充电电流。充电完成后,控制电路通过继电器的触点或昌闸管将电阻短路。起动电路故障一般表现为起动电阻烧坏,变频器报警显示为直流线线电压故障。一般,变频器的设计时,为了减小变频器的体积而选择较小起动电阻,其值多为10—50Ω,功率为10—50W;当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电源频繁接通,或者旁路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时,都会导致起动电阻烧坏。因此在替换电阻的同时,必须找出原因,如果故障是由输入侧电源频率开始引起的,必须消除这种现象才能将变频器投入使用,如果故障只由旁路触元件引起,则必须更换这些器件。
  (2)变频器无故障显示,却不能高速运行,经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调速输入信号正常,经上电运行测试,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只有450V左右(正常应在580V-600V),再测输入侧,发现缺了一相。故障原因是输入侧的一个空气开关一相接触不良造成的。造成变频器输入缺相不报警,仍能在低频段工作,是因为多数变频器的母线电压下限为400V,只有当母线电压降至400V以下时,变频器才报告故障。而`当两相输入时,直流母线电压为380V×1.2=452V>400V。当变频器不运行时,由于平波电容的作用,直流电压也可达到正常值,新型的变频器都采用PWM控制技术,调压调频的工作在逆变桥完成,所以在低频段输入缺相时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低,造成异步电动机转速低频率上不去。
  (3)变频器显示过流,出现这种显示时,首先检查加速时间参数是否太短,力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然后检查负载是否太重。如果没有这些现象,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流检测点,复位后运行,看是否出现过流现象。如果是,很可能是IPM模块出现故障,因为IPM模块内含有过压过流,欠压,过载、过热,缺相、短路等保护功能,而这些故障信号都是经模块控制引脚的输出Fn引脚传送到控制器的。微控制器接收到故障信息后,一方面封锁脉冲输出,另一方面将故障信息显示在面板上。应更换IPM模块。
  (4)变频器显示过压故障,变频器出现过压故障,一般是雷雨天气,由于雷电串入变频器的电源中,使变频器直流侧的电压检测器动作而跳闸,这种情形,通常只需断开变频器电源1分钟左右再上电即可,另一种情况是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而出现过电压现象。这种情况下,一是将减速时间参数加长或增大制动电阻(制动单元);二是将变频器的停止方式设置为自由停车方式。
  (5)电机发热,变频器显示过载,对于已经投入运行的变频器,必须检查负载状况,对于新安装的变频器出现这种故障,很可能是V/F曲线设置不当或电机参数设置有问题,此时必须正确设置好各种参数,另外,电机在低频的工作时散热性能变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就需加装散热装置。

5、结束语
  采用变频器作为异步电动机驱动器,尽管其可靠性很高,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偶然事件,也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要想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好变频器,熟悉变频器的结构原理,了解常见故障,对于技术人员尤为重要。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线路是如何接线的

网友B:
变频器的操作控制回路怎样接线啊?

网友:
变频器在工业生产中日益广泛的应用。

网友C:
控制电动机的变频器的控制电路怎么设计啊

网友D:
变频器有几种控制方式?

网友E:
变频器控制与矢量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变频器前还需接触器吗?

网友F:
变频器基础原理知识?

网友B:
常用变频电机的控制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
平时用的很少

网友C:
变频器常用的控制方法是什么?

网友A:
求变频器控制电路电路图

网友D:
变频器是如何实现对速度的控制

网友F:
变频电路负载分哪几类

网友E:
能不能发个变频器的控制电动机转速的电路图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