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遇到奇葩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20-04-03):
一家小外企,产品是运行在英飞凌上,内核也是M3。
面试的技术人员称他们的系统庞大,不亚于一个小型的vxworks.
问了我几个问题,让我顿时懵逼:
1.什么是堆,什么是栈,堆和栈,哪个向下生长,哪个向上生长?------(堆向上增长,栈向下增长
2.一个字符串,是存在哪个区?--------(常量区)

我真的不明白,堆栈系统怎么分配从来没考虑过,变量存在哪个区,我也没考虑过。

我回答:这些平时编程不考虑,我一般只考虑线程栈的大小,内部不要超过这个大小即可。
他说不行,这些编程必须考虑,你不考虑这些说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我说:这些基础不影响我编程,出bug也不会在这些地方,这些东西我要的时候百度即可。
他说我们这里不连外网,不能百度。
............

问问各位大佬,是我水平太差了?这些东西做项目的时候会考虑嘛?还是说这面试官就是在考我的操作系统基础?

我们这里不连外网,不能百度。这才是重点。。。

网友A:
栈是CPU用的,堆就是动态内存分配用的区

栈一般是向下生长的(但也有向上生长的,比如51,这取决于内核设计)

堆是软件控制的,所以向上生长的(没有必要向下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栈是CPU用的,堆就是动态内存分配用的区

栈一般是向下生长的(但也有向上生长的,比如51,这取决于内核设 ...

大神,我就想问问,这些知识假设我一点概念没有,那么什么情况下我写的代码逻辑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就想问问,这些知识假设我一点概念没有,那么什么情况下我写的代码逻辑会出问题? ...

一般不会有问题,

但了解更多,出问题的时候更容易解决,

对于MCU而言,了解更多的硬件,内核特点,才能更好的控制他,写出高效的代码,

比如在一个没有硬件浮点的MCU上无节制的使用浮点数,造成效率低下,同理在一个没有除法指令的mcu上,尽量不用除法,哪怕有除法,比如51,但他只支持8位除8位的无符号数,其它除法都需要调用库函数,效率很低

硬件浮点这个晓得的,hard float ,HF; 说是我栈我真心只考虑过Linux多线程中,分配给线程的栈多大,里面的内存要控制在栈大小80%以内以防止stack overflow 。 裸机的代码,我遇到的项目没有把整个CHIP的资源吃干榨净的,所以我就没有考虑CPU资源分配问题。 也没有遇到过因为我不懂这些而写出bug的情况。 看来公司是想找个很熟悉这块的人,我不合适。 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B:
这些都是M3内核架构相关的知识,如果你只做外设驱动、应用层程序开发的话,不知道这些知识其实问题不大,但是了解内核架构对你做MCU应用开发有很大的帮助。做为招聘方,同样都是写代码的,我肯定更喜欢懂内核架构的

网友C:
没考虑过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M3内核架构相关的知识,如果你只做外设驱动、应用层程序开发的话,不知道这些知识其实问题不大,但 ...

那他真的就是浪费我时间了。
我的经历简历上写的明白。
电话也面试过,电话里面我说了我就做应用,电话里面也不问我懂不懂内核。
到了现场追着内核和操作系统原理一顿问,搞得我都回答不上,深受打击。
早说要懂内核,我就会说我不懂,咱不合适,别互相浪费时间,真的是恶心了。

网友D:
其实我也不明白堆栈问题

网友E:
是需要学习了,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至于他们那个系统不亚于vxworks 那就是装逼了,vxworks 是市面上唯一支持多核实时的系统

网友F:
有点强人所难啊。。。   有些东西  百度一下 更简单

网友G:
如果开发操作系统相关的话,必须要了解。
一般应用不了解也没关系的。

网友H:
堆栈是很基本的东西,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必须掌握的。你不懂这些都照样写代码,说明你以往做的项目都是小型的,业务少的,代码量不多,数据结构少的,所有没有出什么毛病。建议好好补一补。

网友I:
不能联网还去个毛线啊

网友J:
这个技术人员是科班出身,认为所见即所得,属于半桶水型的;面试时也曾被人问倒过,他是个博士,提了几个问题,一个都没回答出来,后来喊我去,我没肯,面试都被你问倒了,还好意思过去?

网友K:
堆栈还是很重要的概念,主要是了解后对程序运行时的状态比较好理解。如果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上做开发,很有必要了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问题,

但了解更多,出问题的时候更容易解决,

除非是一直做相关工作,否则都回答不出来,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学的不用很容易忘记混淆,所以到时只能查书

网友L:
堆栈,在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两个领域里,有不同的含义,估计是历史原因吧
每个操作系统都不一样,LINUX和WINDOWS可能一样,在51系统的小编译器里,又不一样。
而在我自己设计的操作系统里,又不一样。

网友M:
人家说了嘛,你不适合这个职位.
你是做应用开发的,人家是做系统开发的.

网友N:
做操作系统,这是必备的最基本功。
做应用开发的,还真不用考虑这个东西。
估计从ATPCS里随便出个知识点考试,都答不上来。
不合适的单位不要去,去了才发现真的不合适就太晚了,相信面试者说的吧。
如果想去可以从头学一遍,很多做java的都讨厌c语言有指针和malloc,指针易出错。

网友O:
一本书搞定,是你没看而已《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

网友P:
楼主肯定是逛论坛逛久了。

在论坛上逛久了,有些人天天说这也不用学,那也不用记;学这个没用,学那个也没用;不知道这个用百度,不知道那个就维基百科。。。

在这种气氛下,难免产生啥都不用学的印象。

网友Q:
堆和栈的概念知道,但是还真没关心过期地址增加的方向性。

以前面试被别人问:
1. stm32的ADC的阻抗是多少?
我说记不得了,我们一般前级用运放更随后给ADC采样,面试的老学究说记不得就是不知道。

2. stm32的ADC的采样速率是多少?
这个确实记不得是几百k,还是1M,老学究说记不得就是不知道。

3.怎么读stm32的ADC?
我彻底蒙了?这是啥意思?我说我定时采样,用DMA转换到内存区域,直接读内存就OK了。
老学究问,你们判断转换完成标志吗?
我说不判断,DMA中断进入肯定已经完成了采样。
老学究说,你们这不严谨。

4.老学究问stm32的IO引脚,可以输入多少伏电压??
我想这个我肯定很清楚,我说,一般引脚标称输入3.3V,5V容忍的引脚可以输入5V电平。那你要是加12V电压可能就烧了。

结果老学究纠正我说,我告诉你,最大加100V电压都没事,因为管脚有二极管保护。
我被彻底惊掉了下巴。

后来,老学究有想问别的问题,我说对不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而且好像stm32F1,F4,L1,L4之类的采样速率,ADC阻抗应该都是有差别,你不把stm32系列的回答全了,还真回答不出来。

网友Q:
引用 网友Q:
堆和栈的概念知道,但是还真没关心过期地址增加的方向性。

以前面试被别人问:

想想这位老学究,问了半天,可能就是他们那里需要高速采样,通过一些拐弯抹角的来考核。
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只能说他们出的题,至少不严谨,很难让人回答。

确实嵌入式工程师面试还是挺难的,如果问得特别拐,还真是挺难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堆和栈的概念知道,但是还真没关心过期地址增加的方向性。

以前面试被别人问:

    问这些手册可以查到确实没意思,ADC我答的话一般都是阻抗10M左右的高阻,STM32 是低速ADC,一般不会碰到什么信号完整问题

其实,我觉得他问这些也没什么问题的,要是一口报上来,说明确实很熟悉。要是报不上来,给出思路,知道概念,也算可以。 关键他的评判是不记得,就是不知道。 说管脚能输入100V电压,那都是自己没理解清楚,或者没给出约束条件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堆和栈的概念知道,但是还真没关心过期地址增加的方向性。

以前面试被别人问:

楼主,你应该庆幸自己啊,不然你去了绝对好多奇葩事情等着你

网友S:
看情况你是偏软件的工程师去应聘做硬件的工程师职位啦!

恶心的不在这里。 先是电话面试,电话里面只字不提这块,到了现场全是这块。 早问问我熟不熟悉操作系统底层,不用浪费时间跑一趟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堆栈是很基本的东西,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必须掌握的。你不懂这些都照样写代码,说明你以往做的项目都是小型的 ...

大牛!
确实如此,从我的问题一下就看出我的水平了。
平时的问题大部分处在业务逻辑上,最多指针判空,其他很少会出现系统级别的问题,很少把芯片的资源耗尽,所以这块也就没考虑过。
堆和栈,上一次看这个概念要追溯到7年前的大学时期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堆和栈的概念知道,但是还真没关心过期地址增加的方向性。

以前面试被别人问:

1. stm32的ADC的阻抗是多少需要**,并且总是加运放,那就是楼主不懂。
4. 如果问题是“stm32的IO引脚,可以输入多少伏电压?”说是由于有二极管保护可以输入100V,那就是面试官真不懂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O:
问这些手册可以查到确实没意思,ADC我答的话一般都是阻抗10M左右的高阻,STM32 是低速ADC,一般不会 ...

如果你使用STM32的ADC时,其输入阻抗都在“10M”左右,那真是暴殄天物了。
或者,你并不清楚它的输入阻抗。

网友O:
引用 网友T:
如果你使用STM32的ADC时,其输入阻抗都在“10M”左右,那真是暴殄天物了。
或者,你并不清楚它的输入阻抗 ...

       我不需要特别清楚STM32 ADC 具体是多少,这种1M采样低速的又不是特别精密的东西(才12BIT),按照10M阻抗去处理不会产生什么问题,需要高速或者精密的会另外外接ADC,除非是特别冷门的应用要用到省成本技巧(比如ADC并联分时采样),后端数据处理,但是这个拿来面试并不合适

网友U:
堆和栈的使用,我认为了解的深入些并没有坏处,嵌入式软件是偏向底层的,在内存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需要合理的分配堆、栈,平时写小一些的程序代码可能不太需要考虑这些,但是较大的程序,数据,需要意识到内存的合理使用分配,防止栈的溢出,内存的泄露等。嵌入式内存毕竟就那么多,在元器件选型的时候,依据什么选择RAM大小。

网友Q:
引用 网友T:
1. stm32的ADC的阻抗是多少需要**,并且总是加运放,那就是楼主不懂。
4. 如果问题是“stm32的IO引脚, ...

问题不在于这种回答对不对。
而是评判标准的问题。

我认为知道阻抗匹配的概念,当你实际项目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查,可以展开细节。
那如果非要以对细节答的没有偏差为评判标准,就过分了

@fzyuan :那不涉及阻抗匹配的概念,问这个还有什么别的深意吗??
@shizaigaole :这里还完全没涉及“阻抗匹配”的概念。
而且我只是说我以前项目怎么处理的,没有说所有情况,所有情况我也不知道。 实际上,评判标准过于死板苛刻,要么是卖弄,要么就是教条主义

网友T:
引用 网友O:
我不需要特别清楚STM32 ADC 具体是多少,这种1M采样低速的又不是特别精密的东西(才12BIT),按照 ...

你以1Msps采样率工作时,按照10M阻抗去处理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这就是懂和不懂的区别,
而不是知道和不知道的区别。

网友Q:
引用 网友T:
你以1Msps采样率工作时,按照10M阻抗去处理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这就是懂和不懂的区别,

欢迎开展科普,别卖关子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欢迎开展科普,别卖关子

“别卖关子”?
这么基础的东西有价值吗?

STM32F103x的DataSheet:
5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5.3.18 12-bit ADC characteristics
把上面这一小节的内容好好读一下。

希望能养成阅读手册的好习惯,否则容易闹笑话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T:
你以1Msps采样率工作时,按照10M阻抗去处理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这就是懂和不懂的区别,

  真受不了你们这些ADC党了,有多高深去?这点采样频率还阻抗匹配?就这点低端ADC应用能弄出冷门花出来?当然你可能用过一些特殊奇技淫巧,你用过当然以为很了不起,我拿我那些冷门的行业东西问你,不一样不懂,有啥好炫技的,炫技就炫技,我的意思是拿来面试不合适

@fzyuan :ST还专门出过ADC应用指南,读过,你要特别指明什么就直说,这种低端的应用没什么好卖关子的
看35楼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T:
“别卖关子”?
这么基础的东西有价值吗?

没有时间读,确切地说,读了也不知道,你到底要说啥?你既然要表明观点,最好一句话直说。
要是不说就算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真受不了你们这些ADC党了,有多高深去?这点采样频率还阻抗匹配?就这点低端ADC应用能弄出冷门花出来 ...

关键他说了半天,没看出来他要说的是啥??

网友T:
引用 网友O:
  真受不了你们这些ADC党了,有多高深去?这点采样频率还阻抗匹配?就这点低端ADC应用能弄出冷门花出来 ...

这种基础知识没有人会把它当成“技术”吧?

千万别拿“那些冷门的行业东西”来问我,就算是我在做的电子行业,我也还有大堆大堆不懂的。

我又不是无所不知的川懂王。

面试被问到不懂的、不知道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有很多我们自己经常在用的,但却可能是一直在错误使用的,也很多。

网友V:
嗯,我觉得面试官要多问问面试者做项目的过程,成果,经验。再拿出一个新的项目问问面试者的思路,这样有助于全面了解面试者能不能马上开展工作。再出一些难题,例如问堆啊啥的问题,看看是否了解更细。单纯只问太细的技术问题,确实不一定有效

网友V:
引用 网友V:
嗯,我觉得面试官要多问问面试者做项目的过程,成果,经验。再拿出一个新的项目问问面试者的思路,这样有助 ...

更实际的是,可以让面试者回家做一段小程序来

网友Q:
其实随便聊聊天,别搞得太正式,在聊天的时候,穿插一些话题,让面试者谈谈他以前做过的项目。
如果思路清晰,对一般意义上的开发职位,其实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那种有特殊要求,精通某些局部技术的,最好招聘的时候,特别强调出来,这样能节约大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