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教:想编写使用按键改变周期寄存器的代码

楼主(2020-04-03):
如题,具体情况是:
本人大四电气狗,现在正在做毕设,毕设课题是《基于TMS320F28335的变频调速系统》,之前一直在学习SPWM和SVPWM,变频调速部分也明白了要“改变DSP发出的SVPWM的波形的频率,从而控制电机的速度”,现在手里有生成SVPWM和SPWM的程序,
现在想写一个,通过按键改变周期寄存器Ts的程序,但是不会写,有大佬能教教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给小哥哥加个推荐,希望有高手能回复

再次也建议,您把您的需求,写的再详细一些

比如:

您希望出钱或者积分,邀请高手帮您做,这种做法您补充一下

或者:

您希望网友们怎么帮助您(不涉及利益)

多多补充需求,就会有人来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小哥哥加个推荐,希望有高手能回复

再次也建议,您把您的需求,写的再详细一些

哦哦哦,谢谢管理,第一次用21ic不太懂还。。。

网友A:
您可以尝试@版主,我们的版主都比较认真负责,看到确实有问题的用户,都会过来看看

一般版主会给一些中肯的回答

在帖子编辑里,有个@朋友

您复制版主的用户名,@他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尝试@版主,我们的版主都比较认真负责,看到确实有问题的用户,都会过来看看

一般版主会给一些中肯 ...

谢谢管理,我试试

楼主:
@tpgf  大佬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A:
@zhangmangui   大大,您看这位用户的需求,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你说的SVPWM和SPWM程序是可以下载到28335中运行
并且正常输出PWM波了?

网友B:
如果波形都输出了
那就只是想改变周期寄存器,按键输入可以用中断的方式触发
进入中断之后改变周期寄存器的值

网友B:
下载controlSUITE和C2000WARE了吗
论坛很多是工程师,没时间帮你去写,只能提供思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hangmangui   大大,您看这位用户的需求,您有什么建议吗?

已解答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controlSUITE和C2000WARE了吗
论坛很多是工程师,没时间帮你去写,只能提供思虑 ...

谢谢大大,最近在写论文所以没看论坛,真的很感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最近在写论文所以没看论坛,真的很感谢,谢谢

多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