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话题】为什么家用电路中照明和空调 电路是分开的?

楼主:
恭喜:@jrcsh   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格式为:

分开电路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获奖用户保留2周(2020年4月7日 至 2020年4月20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大家好,今天是清明节假期前一天,上完今天就可以休息三天啦~

大家加油,距离下班还有8小时!

咳咳,言归正传,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电路问题:

为什么家用电路中,照明电路和空调电路是分开的?

家庭电路中照明和空调电路以及其他电路,似乎是分开的?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和功率有关吗?

为了让更多新用户、小白用户能看懂,建议高手们图文结合,简单易懂的给小白用户们讲讲,欢迎大家展开讨论~~~

本话题结束后,将于2020年4月7日,选出1位优质用户,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

网友A(点评):
灯和插座是分开的?没太注意啊

网友B(点评):
@hobbye501 不是 一个合格的电工。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要在意这种细节。。。哈哈

网友C(2020-04-03):
咳咳,,,纠正一下,距离下班还有8小时28分
其实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当其他用电器发生故障,不至于漆黑一片,创造好的维修环境!特别是厨房卫生间这样的地方!
而且有亮的话不容易磕磕绊绊!试想一下,夜晚洗了澡吹头发呢,因为吹风机有些漏电,跳闸了!然后如果卫生间黑了不是很容易滑倒摔伤,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如果要是其他用电器

网友D(点评):
现在还有5个小时下班哈哈哈

网友A:
空调一般要用30A 插座  家用的普通的10A就够用了

网友B(点评):
你家是啥空调啊?16A足矣,无非就是启动电流较大。

网友B(点评):
你家是啥空调啊?16A足矣,无非就是启动电流较大。

网友D(点评):
我回家看看去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家3P的 单独加了漏保

网友E:
       一般空调线4平方毫米以上包括4平方铜线,照明线路在2.5平方以下包括2.5平方铜线。设有漏电保护器总开关。而且用线径区分,也便于安装接线,维护维修等便利。

网友F:
空调是大功率负载线路最好是专供的

网友D(点评):
大功率的不分电路吗?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D: 当然要分开了

网友G:
空调启动时存在冲击电流,比照明电路所需电流大,如果不分开,启动时会让灯变暗一下,为了保护,所以这些电路需要分开。

网友D(点评):
哦哦 原来如此~

网友H:
首先这个是电工范畴的话题,
看到问题后,我在考虑为了说明用什么软件配图,布线相关软件,不会用。CAD,卸载了。Excel,不咋地。最后拿流程图软件凑合下,吐槽一下,流程图软件做起来也挺费劲

言归正传:
家中布线基本上在暗处,也就是埋在墙内,主要的问题就是坏了,检修和更换会很麻烦!!!想想都会让人头疼,如果花钱请人,应该不会有烦恼

因此,应该尽最大可能,减少故障的可能性,线要用好的,线径要“合理的”足够宽(就是要粗、要粗、要粗,费钱费钱费钱),但是别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会用自己的经验想尽办法阻值这件事,你出钱,给你降质量,你出料给你缩材料,剩下的。。。。
又扯远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总线法为你家布局,什么是总线法??如下图:
1. 用两根大大滴粗线,(图中天蓝色线)从家中入口出一路走到黑,上面挂满了分线,就像树枝一样,可怕的是你不能确定这些分叉的位置在哪,一旦故障,去哪找???大家在同一条贼船上,谁也别想好,哈哈哈哈

2. 家中烤箱、电磁炉、热水器、空调都是用电大户,因此,这两根总的线,必须满足这些用电设备同时工作,然后再加上一个安全阈值(简单说:就是能跑10A,要准备12A~15A的线),显然这样并不合理,因为大部分情况所有电器并不是同时运行的,但也不能保证不会同时运行
3. 另外像空调这种设备,由于不断地启停、而且功率大,一定情况下会对支路产生污染,电力污染,会影响到通路上的其它设备,例如造成灯的闪烁。

相信我维修才是大问题!!!!我家中有个墙插,给空调供电,后来烧了,找不到那里断路了,找不到从哪里并到总线,后来成了装饰

所以,合理情况下应该如下图,对其进行分布更合理,当然也不是分的越细越好,例有些地方可以几个房间的灯一条总线,也可以一个房间灯和插座一条总线,厨房分开走比较好,下图两个空调我是按照一拖二画的,什么?你不知道一拖二?(一拖二就是一个室外机两个室内机,通常一个插头就可以)

这种布线显然麻烦,并且费线,但是如果空调这条线故障,其它线路并不影响,只需要对空开A之后进行排查检修,
例如6号灯坏了,可以在空开B处拆下6号线进行排查检修更换,其它都不干扰,无意这种方式更合理

以上!!

网友D(点评):
哈哈大佬你又出现了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D: 小喇叭天天见

网友B:
一句话-----为了避免局部线路损坏而引起的火灾。

网友D(点评):
噗 过于精简。,。

网友B:
1,为了避免局部线路损坏而引起的火灾;
2.  从电工的角度来说,并联比串联的风险低,而且并联每个回路上都可以安装一个空开,串联的话只能安装一个空开,而且前端线路损坏,后端无法正常供电,同时会增加总线路上的载荷,发生火灾的几率翻倍;
3.  从装修的角度来说,并联比串联容易操作,并联的话每条线路上的分支不多于2个,容易安装,串联的话会增加非常多的走线,施工会非常麻烦;
4.  从日常居住的角度来说,并联比串联容易维护,因为住户并不清楚墙内的走线,如果是串联的话,出问题了,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并联就容易操作多了,因为灯是灯,空调是空调,插座是插座,厨卫是厨卫;
5.  从建设的角度来说,并联比串联建设成本低,并联产生的线缆型号少,串联产生的线缆型号多,购买成本高;
6.  从忽悠的角度来说,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I(点评):
分析的倒是周全,重点还是安全问题

网友J:
空调插座单独分开来估计是因为功率原因。
我还看到过有说冰箱的插座最好也单独分开来,甚至单独安装一路空开从总开关前面引过来。这样当家里几天没人时(旅游什么之类的),把总开关一关,冰箱不会断电,里面的食物能正常保存。

网友K:
其实不分也是可以的,早期的房子都是进门一个闸, 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安全水平要求高了,建筑标准要求也严格了.所以分的就细了一些.

网友I(点评):
不分的话,危险度不是增加了吗

网友K(点评):
回复 网友I: 感觉危险度没有多大变化,只要空气开关漏电开关正常,如果有事一个是跳,分多个开关也是跳,不太可能有大区别, 分开不过是方便管理和空开的容量限制,现在的房子一般是空调两路,普通插座三路,照明一路.

网友I:
感觉都是怕短路和触电导致人身安全造成的隔离

网友L:
当家里几天没人时,把总开关一关,冰箱不会断电。

网友M:
为什么家用电路中,照明电路和空调电路是分开的?家庭电路中照明和空调电路以及其他电路,似乎是分开的?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和功率有关吗?
  R:目的为了规范化分支分类进行线路的管理和方便维护,

参考设计依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家用电路中,照明电路和空调电路是分开的?家庭电路中照明和空调电路以及其他电路,似乎 ...

这个回复靠谱点,其他的太扯了。
其他好多回复,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事。
例如说空调影响照明。以前灯泡是钨丝或是叫电棒的日光灯,而且以前电力供应不足,用电高峰期灯泡自动就暗下来了,这种情形下当然会影响照明。
而现在大多数照明是LED灯,电压范围非常宽,而且瓦数是较低,空调的影响是非常弱的,最多是首次开机瞬间有点影响,如果是变频空调,影响更弱。

网友O:
空调耗电大,得用粗线,一般的照明线发热

网友P:
根本原因还是功率问题,实际上安装的铜线不一样,为了安全区分开来。

网友Q:
不对啊 我家就是空调电路和照明电路在一起的

网友R:
照明电路要单独走线了,一般不带漏保,因为有时电路出故障,照明线路还能保证照亮,保证维修照明,空调启动时电流不稳定,和照明在一起,会影响照明线路

网友S:
照明电路和空调电路分开主要有几点:
1、功率不同,一般大功率的电器插座要单独专线专用。
2、分线可以减小总线电流,使电流分流。可以想象如果只拉一组总线,各个插座电器都并接在总线上,当电器开的越多总线上电流就非常大。要是总线标称电流不够就会导致总线发热厉害。而分线是每组线都分流,线材标称电流就不用要求那么高。
3、分线还方便检修。专线从入户主开关拉线到各个插座或者电器,在电线线路出现故障时,快速定位故障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