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 在 Keil 环境下载或仿真时,提示找不到 .axf 文件?

楼主(2020-04-03):
开发环境:Keil mdk4 V4.70.0.0
开发板子:GD32E103R-START
下载工具:gd-link

错误提示
Error:Could not load file
'D:\Desktop\GD32E10x_Demo_Suites_V1.0.1\GD32E103R_START_Demo_Suites\Projects\2_Systick_LED\MDK-ARM\output\Project.axf'.Debugger aborted!

问题描述:在开发过程工,使用 gd-link 工具,发现下载或者仿真时,提示如下截图的错误。显示找不到 .axf 文件,但是在对应的文件夹里是可以找到该文件的。

测试步骤:
1、点击魔术棒工具  ,检测了硬件,能检测到 IC 如图,gd-link 跟芯片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更换成 jlink 工具后,能正常使用,说明芯片是好的。
3、最后发现把如下截图中 Download Options 选项都去掉后就可以正常下载跟仿真了。

网友:
必须指定它的路径。

网友A:
一般都是自己的设置问题导致的

网友B:
清理一下工程文件吧。

网友C: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提示了。

网友E:
这个跟stm32兼容吧

网友F:
跟所选的芯片有关

网友G:
貌似.axf文件是调试时自动生成的

网友H:
axf文件缺少了一些软件就不能运行?

网友I(2025-02-28):
可能是项目配置错误

网友J:
可能是编译选项问题

网友K:
路径设置不正确或权限问题,Keil可能无法生成或保存.axf文件。

网友L:
如果代码中存在严重错误,这可能导致编译器未能成功生成.axf文件。请检查代码中是否存在语法错误或逻辑错误。

网友M:
重新安装Keil软件并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N:
如果.axf文件在生成后被其他程序打开或锁定,可能会导致Keil无法访问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