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开发板带的hclink有计划开源吗

楼主(2020-04-03):
开发板带的hclink有计划开源吗

楼主:
有一点不太爽,硬件使用了仿真的管脚,连着仿真器运行会异常,不知道能否避免反复插拔仿真器的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太爽,硬件使用了仿真的管脚,连着仿真器运行会异常,不知道能否避免反复插拔仿真器的动作 ...

自己设计的?

楼主:
自己的板子,配合sdk上的hclink,hclink插着,有两个脚就无法正常工作
hclink做了上电复位,电路还是挺麻烦的
如果开源可能会有第三方做一些上位机等东西

网友B:
我当时为了测试低功耗,把相连的铜皮走线全部割断,现在就可以随便用HC-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为了测试低功耗,把相连的铜皮走线全部割断,现在就可以随便用HC-LINK了, ...

全部割断是什么概念呢?
我现在是jtag的四个引脚在板子上都用着呢,正常下载调试都没问题,但是只要插着对应的io单片机输出干不过仿真器的输出
片子引脚太少,仿真器占得又有点多,插拔使用还行吧,我在想能不能改成仿真器断电,或者不在运行中仿真器完全释放输出引脚

网友B:
割断后再通过上面的排针用杜邦线连接。调试时有时JTAG口要当IO用就拨掉杜邦线。毕竟它家的JTAG口占用太多的IO了,很不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割断后再通过上面的排针用杜邦线连接。调试时有时JTAG口要当IO用就拨掉杜邦线。毕竟它家的JTAG口占用太多的 ...

同感,特别是一些引脚使用比较紧张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特别是一些引脚使用比较紧张的场合。

我准备放弃jtag的调试了,反正除了初期比较需要jtag以外,后期isp其实更好用,但实际上isp在调试的时候也有麻烦,控制上电复位也很麻烦,串口的通信脚泄漏的电流会让上电复位失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放弃jtag的调试了,反正除了初期比较需要jtag以外,后期isp其实更好用,但实际上isp在调试的时候也 ...

初步调通了一个下载程序,控制上电是最大的麻烦,比较讨厌,串口的泄漏电流芯片就能跑的很好了,简单断电经常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