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压运放这样PA78DK使用为什么输出纹波很大

楼主(2020-04-03):
看了很多资料都是如图所示做的电路图,一个OP07+PA78 组成复合放大电路,我的实际电路也是这么搭建的,其中:
R5=R1=10K,R6=R2=140K,放大倍数是15倍。
C7=C6=47pF,R4=51R
只做直流放大,输入0-10V,输出0-150V
实测发现,放大倍数没问题,但是用示波器去测输出,发现输出在直流电压上叠加着一个高频分量,峰峰值和频率随着输出电压不同会变化,频率几百K到上兆不等,峰峰值0.1V-2V都有,导致负载接压电陶瓷的时候,会听到高频振动的声音。
该电路图前级用OP07目的是为了降低失调电压对输出的影响,因为高压运放PA78失调电压很大,最大值有40mV,所以这样组成复合的放大电路,只有OP07的失调电压对输出有影响。
但是现在实测输出直流高压并不稳定,还不如PA78单独做一个同相放大输出稳定,但失调电压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大神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复合放大的电路到底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欢迎分享问题,奖励您1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B:
这属于运放自激现象。
理论上说,输出到输入之间存在正反馈,所以振荡了。
现实中很难查清楚。

把重点放在如何消除振荡方面。
一般方法,就是用c或者RC器件,接在合适的地方,破坏其反馈。

建议你:
1、看这个电路,补偿、消谐振方面已经考虑很多了。
R6/C7,R2/C6,C5,R3,R4都是。
可能是器件参数不合适。
调整一下参数,可能就会起作用。

2、另外加一些RC器件,重点是OP07输出端(即后级的输入端)、PA78的输出端。

多尝试一下。

网友B:
不过我自己刚巧也遇到类似自激问题,
这些方法都试过了,没能解决。

也要发帖求助呢。

哈哈哈 我也是只能往这方面想 但也是调不出来 准备直接只用PA78来一级放大了

网友C:
降低OP07级的放大增益,先大反馈不要使能。

网友D:
PA78DK串在OP07的负反馈回路中,它有相移,使得OP07的负反馈的相位裕度不够,造成震荡。
想解决问题,画出波特图,计算相位裕度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如果不会画波特图,可以提高PA78DK的带宽(减小R2C*C6的时间常数),同时减低OP07的带宽(增大R6、C7的时间常数),两个带宽至少差3倍以上,最好达到10倍。

另外,可以在OP07的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跨接一个电容,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E(2020-07-30):
压电陶瓷呈现容性,电容值太大了导致运放不稳定。请问你的压电陶瓷的等效电容值是多大?

网友F:
负载是换能器,开环增益这么高,换能器总是能够给出一个相移,让电路振荡起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A78DK串在OP07的负反馈回路中,它有相移,使得OP07的负反馈的相位裕度不够,造成震荡。
想解决问题,画出 ...

你好,“同时减低OP07的带宽(增大R6、C7的时间常数)”  这是为了增大OP07的相位裕度吗?谢谢!

是的

楼主(2020-09-01):
引用 网友E:
压电陶瓷呈现容性,电容值太大了导致运放不稳定。请问你的压电陶瓷的等效电容值是多大? ...

1.8uF

网友H:
输出容性太大了,必须加补偿,将容性尽可能的补偿到近阻性。

网友I(2022-01-16):
引用 网友C:
降低OP07级的放大增益,先大反馈不要使能。

我司有替代这颗料的高精度运放  13719034974

网友J:
R6、C7去掉。让OP07做自己的反馈。

两个运放串联起来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