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辉芒微 单片机FT61F145/FT64F0A5硬件兼容STM8S003F3

楼主(2020-04-03):
先看看我们能匹配到003的有啥资源?

网友A: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官网上的例程编译报错缺少SYSCFG.H头文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官网上的例程编译报错缺少SYSCFG.H头文件是什么原因

+微18503088884
QQ:3561254470
发资料你

网友B:
功能很齐全、价钱也的确便宜。但是:
   做了内部基准,只给个 25°C 的计算参数( PDF里,这个温度点的未校正精度0.4%还是非常好的,但说实在的,强烈怀疑真实性),说明厂家只瞄准简易民用,在冷暖差异明显的中国,可能会像(烂苹果的手机电池一样)水土不服,只适合区域性产品
      不能在线烧录,就需要在焊接前烧录,对烧录在 Flash 的代码有效寿命 影响会比较大,看样子也是针对快销品,只有短期打算的老板会喜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18503088884
QQ:3561254470
发资料你

谢谢了 安装最新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C(2020-10-02):
想用你们家的FT62F135的触摸,拿了样品但按照规格书和其它操作资料上的操作方式,完全无法完成触摸的配置与调试,求解!!!!!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用你们家的FT62F135的触摸,拿了样品但按照规格书和其它操作资料上的操作方式,完全无法完成触摸的配置与 ...

+我
+我

网友D:
价格贵   没优势

网友E(2021-11-12):
匹配个锤子,性能天差地别,驱动其他芯片或者模块,全是乱码,这样性能的芯片,只能做做简单的功能,稍微复杂一点的全是乱码,根本用不起来,亲身测试过,这个芯片性能根本不行,跟ST  新唐 赛元  STC等  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便宜没什么好货,这是大实话

网友F:
国产的这次能赚钱,看看退潮后能不能**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匹配个锤子,性能天差地别,驱动其他芯片或者模块,全是乱码,这样性能的芯片,只能做做简单的功能,稍微复 ...

没有中断优先级是这个芯片的硬伤,编程的时候,对时序要拿捏的很准才行,一般的小产品可以玩玩,毕竟价格是他的优势。芯片的稳定性总体还可以。玩过PIC的玩这货应该很顺手,之前玩51或者STM32的回来玩这货,估计要张口问候人了。

网友H:
前一段时间也是在缺货,也是涨了不少。什么时候能回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匹配个锤子,性能天差地别,驱动其他芯片或者模块,全是乱码,这样性能的芯片,只能做做简单的功能,稍微复 ...

我前段时间第一次使用这牌子的芯片,在淘宝上淘个温湿度模块(单总线)在模块时根本读不了,在其它MCU能读,由于模块是单总线,在测量脚位时一直是高电平,程序检查了好几次,真怀疑是芯片原因。搞到我想放弃了!

网友J:
替代STM8S003/N76E003的CV5003,https://bbs.21ic.com/icview-3177776-1-1.html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WX:i_fxz0123m

网友K:
乍一看命名格式以为是PIC,但PIN又是兼容STM的,外设寄存器又都是PIC的一套,连触摸也是很多年前PIC计算充放电次数的方案。
汇编看了一下和PIC也基本类似,总结:国产PIC

网友L:
就拿空间来说,1K比ST 8K少太多了。

网友D:
价格贵  服务差  比TI 的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