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傅里叶相位谱怎么看,如何从相位谱中得到相位信?

楼主(2020-04-03):
如下,对一列没有初相的余弦信号和初相为pi/4的余弦信号,分别做傅里叶变换,怎么样从频谱图中看出相位信息,信号频率是50hz,采样频率是2000matlab代码如下:

clc
clear;

x = 0:0.0001:6*pi;
y1  = cos(100*pi*x+pi/4);

figure(1)
plot(x,y1,'k');
%hold on;

%对上述信号进行采样
fs = 2000;
N=128;
dt = 1/fs;
TT = (0:N-1)*dt;
X = cos(100*pi*TT+pi/4);
figure(2)
stem(TT,X);

%对采样的信号做fft
T=1/fs;
t=(0:N-1)*T;
p = X;
Y=fft(p);
magY=abs(Y(1:N/2))*2/N;%真实幅度
f=(1:N/2)'*fs/N;
angX = angle(Y(1:N/2));

figure(3)
h=stem(f,magY,'fill','--');
set(h,'MarkerEdgeColor','red','Marker','*')
grid on
title('频谱图');
xlabel('f (Hz)')
ylabel('幅值')

figure(4)
h=stem(f,angX/pi*180,'fill','--');
set(h,'MarkerEdgeColor','green','Marker','*')
grid on
title('相位谱');
xlabel('f (Hz)')
ylabel('相位')

时域采样

时域采样

频谱

频谱

相位谱

相位谱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时域的平移等于频域的相移,怎么在相位谱中体现出来呢?

网友A:
如果只看相对相移,直接在相位谱的该频率处计算的二者之差。
如果要计算各自初始的绝对相位,在有频谱泄露的情况下要还需做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