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二极管转化的200飞秒脉冲如何处理?

楼主(2020-04-03):
如题,频率50M,脉宽200飞秒,有什么芯片或是模块可以处理?

楼主:
转化为TTL方波

网友A:
确定是 飞秒,不是 皮秒?
  200fS = 0.2pS,处理电路要 5 THz = 5000GHz 的频响,先不说能不能整成TTL,问题是送给谁处理?

楼主:
光信号是飞秒级别,光电二极管出来的是n秒量级的模拟信号

网友B:
光电二极管出来的是n秒量级?

楼主:
对的,实际处理的是纳秒量级的模拟信号

网友C:
电子元件最快是ps级的,阶跃恢复二极管吧做不到fs,ns信号可以用电流反馈运放处理,可以用射频管做功率放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信号是飞秒级别,光电二极管出来的是n秒量级的模拟信号

宽带调制与解调吗?

楼主:
用光电二极管检测飞秒激光器发射脉冲的频率,输出同步信号

网友E:
为了调高论坛积分也不用这样啊

网友F:
TTL脉冲波,不叫TTL方波,方波一般是占空比为50%的脉冲波的特殊情况。

网友G:
光通讯方面的电路应该有借鉴参考的

楼主:
有iv转化方案,淘宝上也有卖模块的,两三百块钱,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不太懂,我没必要灌水,我这都十多年了才多少积分,如果灌水涨积分级别会很高了

网友H:
欢迎分享问题,积极讨论,奖励您5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