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铜上任意两点之间的阻抗!

楼主(2020-04-03):
逛论坛,让人左右为难,有些同志不许你讲理论的,否则给你扣个“理论家”的帽子,猛烈攻击。
关键问题是:所提的问题,不用理论解释,用什么解释?难道用所谓的“经验”?

楼主:
首先要强调一点:
关于电阻、电容和电感的定义,分为动态定义和静态定义,一般来说,这两种定义是有区别的,两者定义的结果可能差别较大。
以电感为例,国际上采用的标准是动态定义,而非基本的静态定义,所以有必要理解电感标准定义,是其值是时间变化率减小到零时的极限!
当然了,对许多实际情形,这个区分是不必要的,虽然在某些情形下非常中药。

回到本贴主题:电阻参数的计算----基于电阻的静态定义!

电阻参数的计算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严格的理论计算,如果此种方法失败或过于繁杂,不得不采用近似解析或图形方法。

先说严格的理论计算,基本思路或过程为:

如下图所示,给定几何形状的导体,其中a和b面都是等势面,计算两个面之间的电阻。

请注意,除非a和b面是等势面,否则它们之间的电势差不是唯一的,进而无法定义电阻参数。

楼主:
既然上面已经说了采用静态定义,那么导体内电场是守恒的,而且根据电磁学里的亥姆霍兹定理,这个电场一定可以用标量势函数的梯度来表示:

位移电流非常小,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导体中主要是传导电流,其场E是平行于侧面s的,等势面必然垂直于这个侧面当二者相交时。

导体中任意点处的电流密度J正比电场强度E,又因为导体中是无源的,所以其中的电场确定,和无电荷的真空确定方法雷同。

根据高斯定理,电场E线或J线进入任意闭合内部体积的数目,等离开该体积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