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LINK V2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4-03):
我用的是ST-LINK V2下载器下载的程序,程序能够下载成功,也能顺利运行实现功能。但是每次重启或者是重新上电的时候程序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只有重新下载才行。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还有,我板子上的那个电源开关不能用,也就是说,不管是ON或者是OFF状态,都是开机,而且都能下载程序。才买的板子,指南者。昨天到的货,请问各位大神,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怎么知道程序消失了?

网友B(2020-06-16):
程序没有消失,需要把USB线插上后才能正常复位

不知道为什么只接STLINK就无法使用复位键,一摁就没反应了

网友C:
应该下到Flash才行,32是可以选择下载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