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使用固件库点亮LED灯,编译没有错,但灯就是不亮,真心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4-03):
bsp_led.c文件: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ResetCmd(LED_G_GPIO_CLOCK,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LED_G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ED_G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 );
}

bsp_led.h文件:
#ifndef bsp_led_h
#define bsp_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LED_G_GPIO_PIN     GPIO_Pin_0
#define LED_G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_G_GPIO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B
void GPIO_Config(void);
#endif

main.c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int main(void){

        GPIO_Config();
        GPIO_ResetBits(LED_G_GPIO_PORT, LED_G_GPIO_PIN );

}

编译显示没有任何错误,也没任何警告,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时钟开了吗?似乎没有看到。官方的例子,抄一抄,这种IO控制还需要发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