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103指南者能做二维码识别码?

楼主(2020-04-03):
小白请教,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stm32f103系列,但之前只自学过51,对stm32一窍不通。
  毕设课题是具有二维码识别功能的机器人系统设计,偏软件方面,而且穷苦学生预算没那么高,狠不下心买霸道,请问指南者可以用来做二维码识别码?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帮顶一下,希望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B:
stm32只是单片机,还得有摄象头模组.去淘一只二维码识别模块,再用单片机处理就简单了.
指南者讲座50讲有提到摄象头应用,但识别软件不是随便能玩的,也得有摄象头,若是模拟输出,还得A/D转换.你做毕设恐怕时间不够用.哈哈,指南者书只写到42讲,还未写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0#detail